求助,利用单片机能累计延时吗?

楼主(2018-02-06):
想用单片机搭建一个延时电路,电路通电后延时电路开始工作  ,断电后停止工作,每次延时的时间累加,当累计时间达到设定时间时, 再次通电电路也不再工作。该电路为一次性电路  ,体积越小越好,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完全可以。采用定时器,将每次通电时间计数值存到存储器保存,每次上电后从定时值减去上次通电计数值,结果小于等于0即死循环即可。

网友:
淘宝上就有卖的....一般催款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定时炸弹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定时炸弹的用途?

有点像。不过,定时炸弹还需要有时间设定功能哦!

网友C:
这可以理解为一个限制使用时间的装置。在许可的时间之内,可以任意开关被控对象的电源,执行相应的工作。是否允许工作取决于累计的工作时间。这样的电路可以使用任何一款单片机。由于功能简单,一块芯片就够了。几乎无需外部电路。而且芯片的引脚数量也是极少的。符合条件的芯片太多了,找一块廉价、低功耗、可靠的就行了。
具体程序设计参考2楼的回帖就行了。

网友:
不用外围电路,一个16位计数器,加上三个内部寄存器,在12MHz晶振下可以延时25个小时以上。

网友:
内部有EEPROM或FLASH的MCU都可实现。但若仅仅实现这个功能,很容易被人旁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采用定时器,将每次通电时间计数值存到存储器保存,每次上电后从定时值减去上次通电计数值,结果 ...

谢谢楼主认真的回复,最好能画出电路图和程序代码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以理解为一个限制使用时间的装置。在许可的时间之内,可以任意开关被控对象的电源,执行相应的工作。是 ...

你的理解比我描述的还到位,我看最小的贴片单片机是tiny13a-ssu,楼主能画出使用该单片机的电路图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比我描述的还到位,我看最小的贴片单片机是tiny13a-ssu,楼主能画出使用该单片机的电路图吗?万分 ...

只要有点内部EEPROM就可以了。在TINY系列里面找。

网友A:
电路图和程序都不是问题。但是整个定时器需要知道这些参数:最长计时时间?输出控制(高低电平?高低压)?人机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和程序都不是问题。但是整个定时器需要知道这些参数:最长计时时间?输出控制(高低电平?高低压)? ...

最长计时时间100小时,输出控制的用电器是DC   8.5V      I<300ma,    不用人机界面,体积越小越好,达到累计 时间关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有些厂家早这样做了。

能提供一些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