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又搭个9014单管机试试

楼主(2018-02-07):
简单搭了个9014单管机,636经典电路的。
非常不理想。
问题1,啸叫很厉害,声音不大还啸叫,如果把偏流往小调,高端台可听清,低端台依然叫。这时候是夜间本地强台中国之声停播时候。
问题2,当强台开播时,严重混台,调可变没用全是中国之声在播,同时高端在啸叫。

天线用现成的磁棒天线,可变用密封可变,GZL用工字电感2.5mh, 三极管9014,二极管1n4148, 耳机高阻低阻都试过,无再生,

我几年前做了好几个单管机,锗管的硅管的都做过,怎么几年不做就手生了呢,朋友给提提意见,这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A:
从图片巳经看出啸叫声的根源;

是9014与高扼圈的那条连接线太长了,你把高扼圈装在洞板上,并紧靠9014的C极,啸叫声就没有了

网友:
没什么经验瞎掺和仅供参考
1、是不是9014放大倍数太高了不稳定?可以尝试发射机对地加电阻减小放大倍数看看。没准还能提高选择性呢:)
2、工字电感离磁棒尽量远点儿,垂直放置。

网友:
用一支锗二极管替换4148试试,或改用3V电源。

网友:
C2用300P,GZL电感用5mh左右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巳经看出啸叫声的根源;

是9014与高扼圈的那条连接线太长了,你把高扼圈装在洞板上,并紧靠9014的C极 ...

什么原理能解释一下吗?我也很好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理能解释一下吗?我也很好奇

9014的C极,是经高频放大后的输出端,无线电基础原理告诉我们;它若和高频放大器的输入端靠近,就会因电容

或电感的交连形成自激.

而这个电路图的厂商产品,是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把高扼圈放在与磁捧有一点回输,而又不自激的位置,使高频级

产生〝再生〞效应,使灵敏度提高,极多的网友言必说那台商品机〝没有再生〞其实是没看到实物;高扼圈放在极

为靠近磁捧的位置,以磁回授方式进行〝再生〞

而楼主这机,正反馈的作用包括电容/电感两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4的C极,是经高频放大后的输出端,无线电基础原理告诉我们;它若和高频放大器的输入端靠近,就会因电容
...

谢谢,很有道理,我回去试试。

网友C:
如果一3DG6就不大可能出现自激,9014的贝塔值太高,数字表测测都是近300,个别都400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3DG6就不大可能出现自激,9014的贝塔值太高,数字表测测都是近300,个别都400近了!

如果把9014换成3DG6,是直接换就行吗?  它也是NPN管吗?  另外,其他参数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吗?

网友:
电路图是PNP锗管,你用9014是NPN硅管,除了电池极性要变过来,工作点要调整

网友:
把可变电容动片端和地线连起来试试看。

楼主:
按照shiuyipyuen这位老师说的,改动了一下电路,真的解决了自激问题了,以前做单管机竟然没遇到这个问题,管子集电极连接线长度稍微一大竟然影响这么大,一开始就是怕它自激有意把电感远离磁棒才用引线引出的,没想到反而出问题,
自激解决了,但是选择性还是太差,相当差,全篇全是中国之声,我试着把天线次极减少,换成单股漆包线,都减少到3匝了,略有改善,能收天津相声广播,还是强台把弱台压住太厉害,调整可变没台位置全是中国之声响,有台位置,台响,中国之声也在背后小声响。
还有个问题,都把初级线圈和可变拿走了,只有个次级和磁棒,竟然中国之声也响,
把磁棒拿走,把次级线圈展开成一个大圈,竟然中国之声还响,真强。
请问对于有强台的地方单管机这个选择性要怎么才能提高呢?

网友D:
选择性太差, 加再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性太差, 加再生吧.

为了解决自激才去掉再生的,
老师,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如何加再生既不自激,又能提高选择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