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大货车报废拆出来的24V卡带机,现在改家用只有12V转换器,怎样改才能用

楼主(2018-02-07):
是不是一定要去找2V的转换器才可以啊,

网友:
5 楼、7 楼 正解。

较久以前,替熟人修过这种机子,我所遇到的,其实原本就是一台 供电电压为 12 v 的机子,是经一个7812稳压块子接到 24 v 上的。

楼主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一点都不难了。

网友:
如果会拆开,懂一点点电路,当然可以改,如果这些都不会,只能用24V的电源了

网友:
家用24V电源好搞啊,买个24V开关电源就行,淘宝上多的是,有带壳的成品的,也有成品的电路板

网友:
找七八节18650串一下也行

网友:
应该好改,你顺着电源线查一下是不是有7812稳压IC,如果有直接在12V输出引出线就行了,没有7812稳压IC,也应该有个较大个头的三极管降压,你用万用表慢慢查。

网友:
还是找个24V电源来的方便

网友:
卡带机实际工作电压是12V,把降压部分去掉即可。

网友:
应该如楼上所说,其实就是12v的

网友:
建议你拍一下印版正反两面,大家能更好帮助你

网友:
直接接12V 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
我搞过几台,确实是12v的。24v经过7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