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6N2+6P14的小单端

楼主(2018-02-07):
基本上按白版的图纸,因为变压器够力(63VA),所以按标准接法接的,帘栅经3K电阻接至B+.别的基本不变。负反馈电阻18K.声音感觉不错,比17年做的6F3单端好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交流声太大,拔掉6N2,十分寂静。耳朵贴近喇叭都听不到。插上6N2,交流声就有。屏蔽线单端接地。变压器上屏蔽罩。灯丝双绞并100欧姆电位器选点接地。6N2上屏蔽罩。甚至用薄铁管把阴极电阻和电容都屏蔽了。交流声还是有!真的搞晕了。现在6N2阴极电压:一个1.5V,一个1.35V不平衡,这个是交流声的根源吗?请教坛里的老师?不会上图,哪位教教我。

楼主:
这张是搭棚的图。说心里话,挺怵头搭棚的,去年做的6F3单端用的PCB。

网友A:
将电位器外壳焊一根线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位器外壳焊一根线接地试试。

电位器外壳已经接地了。

网友:
交流声可能来自灯丝电流

楼主:
这个是做实验用的铁底盘。做实验时的交流声都比现在小,因为是实验,有的元件脚都没剪,就跟种蒜似的按在那里,交流声并不大。头晕!

网友B:
地线走的是不是有点圈了?还有把接机壳那点去掉,直接接在电位器外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张是搭棚的图。说心里话,挺怵头搭棚的,去年做的6F3单端用的PCB。

看起来还不错,赞一个!

网友:
换个6n2试试

楼主:
待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走的是不是有点圈了?还有把接机壳那点去掉,直接接在电位器外壳试试。

待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灯丝是否有抽头,这个非常重要,没有抽头接地很难消除交流声。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2876&extra=page%3D10&mobile=2看和我做的6P14单端一样不?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2876&extra=page%3D10&mobile=2.html 看我做的~是否一样?l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2876&extra=page%3D10&mobile=2.html 看我做 ...

除了整流,区别不大。我就是不愿意损失那一部分功率,所以才选择标准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2876&extra=page%3D10&mobile=2.html 看我做 ...

拍了我的机器数据给你,给你参考。6N2的屏极电压高了些,但是阴极电流很小,0.6--0.7MA.6P14的阴极我用的200欧姆,这样阴极电流39--40MA.

网友D:
1、重复接地问题:电位器外壳和机器外壳都接地了。
2、灯丝接地问题:灯丝一端直接接地或者按照图中的办法接地。
3、栅极电阻问题:电阻尽量靠近,尽量剪短管脚。
4、屏蔽线接地问题:尽量在栅极电阻接地端接地。
5、电源滤波问题:尽量在前级电解电容滤波的同时再并联0.1微法电容滤波。
以上问题纯属个人意见,希望能对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重复接地问题:电位器外壳和机器外壳都接地了。
2、灯丝接地问题:灯丝一端直接接地或者按照图中的办法 ...

谢谢老兄!只有3;4两项略有不同,等我试试来。

网友:
地线处理有问题!输入地不要和输出地焊一起。。。

网友:
6n2的9脚接地,灯丝供电分开的?还是共用一组?我的当时是灯丝一端直接接地时一个声道有较大的交流声,一个声道就没有交流声;后来改为灯丝中间抽头接地,两个声道都有了较小的交流声。去向白版主请教~

楼主:
谢谢列位指导的弟兄!万分感谢!问题找到了。6N2放大级的接地点不对。通过几次实验,找到了噪声最小的点。用数字表的交流MV档测输出变压器次极8欧姆端1.1MV(不知道这样测对不对?原来噪声大时13MV)回到实验时的安静状态。

网友C:
具体怎么不对法了?又咋改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不对法了?又咋改进的?

电压放大级(6N2)的阴极电阻不要就近接地,就近离总地远,而且还夹着别处的地。拿着这个地用粗铜线在总地附近搭着试。用数字表的MV档夹在输出牛次级8欧姆端子处(如果还有高位,就高不就低,如16欧),有一个点是最低的MV.我选的点是1.1MV.耳朵离开喇叭就听不到噪声了。因为我拔下6N2时无噪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压放大级(6N2)的阴极电阻不要就近接地,就近离总地远,而且还夹着别处的地。拿着这个地用粗铜线在总地 ...

裸铜线做地线绕了大半圈,看着挺规整但没有做到一点接地,比如阴极电阻,电容,栅极电阻的接地端合在一起接地。(接地端只有一个点,要分别接到接地端)不可在一根裸铜线上分别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裸铜线做地线绕了大半圈,看着挺规整但没有做到一点接地,比如阴极电阻,电容,栅极电阻的接地端合在一起 ...

谢谢老兄!不会搭棚,第一次用搭棚。去年做了一台6F3单端,用的PCB。 真的是实践出真知,通过此次搭棚的弯路。深刻记住了一点接地的重要性。再次感谢指导过我的所有老兄!

网友F:
前几天我也做了一台6N2推6P15,也是工频噪音大 找了几天找不到原因正想发坛里请老师们指教,最后找到原因是地线的线径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我也做了一台6N2推6P15,也是工频噪音大 找了几天找不到原因正想发坛里请老师们指教,最后找到原因是 ...

现在用的多粗的线做接地?原来我的师傅告诉我:“用你找到最粗的铜线做地线。”4平方的单股硬线剥了皮做地线就很难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多粗的线做接地?原来我的师傅告诉我:“用你找到最粗的铜线做地线。”4平方的单股硬线剥了皮做 ...

这个电路不能照猫画虎的,三极管接法激励电压要6V以上,所以白版在6N2阴极处串电阻并联电容,目的是降低内阻,消除交流负反馈,保证14倍的增益,现在标准接法,激励电压只要3.4V,激励太大了,没有必要,只要一个阴极电阻就可以了,大环路负反馈取阴极电阻的20倍即可,还有把灯丝抽头不接地,接在6p14阴极电阻上,抬高电位。

楼主:
我怕过激励,已经把6n2的栅极电阻降低到120k了。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大回环的负反馈电阻的调整根据是什么?用什么方法测出是阻值最适合了?我感觉不加负反馈时的低音相当震撼。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大回环的负反馈电阻的调整根据是什么?用什么方法测出是阻值最适合了?我感觉不加负反馈时的低 ...

这通过计算而得的数据,这时6N2的增益大约是7倍,信号源一般按照0.5V取值,这样足够将6p14功率推满,五极管不加大环路负反馈是不行的,失真是较大的,不加负反馈只适合2A3这类的直热三极管,束射管三极管接法勉强可以凑合,标准接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通过计算而得的数据,这时6N2的增益大约是7倍,信号源一般按照0.5V取值,这样足够将6p14功率推满,五 ...

谢谢老兄!我新手一枚,刚接触电子管。许多知识重新学起,以后少不了讨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通过计算而得的数据,这时6N2的增益大约是7倍,信号源一般按照0.5V取值,这样足够将6p14功率推满,五 ...

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给推荐个6P14标准接法的图才好,越看越晕了

网友H:
地线要靠近底板,你把地线高的和棚架一样,。这样不合实。管脚接地别搞错位,错位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地线要靠近底板,你把地线高的和棚架一样,。这样不合实。管脚接地别搞错位,错位就不一样了。

谢谢刘兄指点!我菜鸟一个,见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多粗的线做接地?原来我的师傅告诉我:“用你找到最粗的铜线做地线。”4平方的单股硬线剥了皮做 ...

1MM单股 ,用过多股的散热太快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MM单股 ,用过多股的散热太快不好焊。

1mm单股线有点细了,2.5平方的单股硬线去了皮正好,4平方的线就不好焊了。

网友I:
关于噪音这方面,白板有文章介绍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噪音这方面,白板有文章介绍去找找。

谢谢前辈!已经完美解决。耳朵贴近音箱有一点点,离开一点就听不到了。通过这次搭棚焊机,充分深刻理解一点接地!在此,对指导过我的老师表示再次感谢!祝新春快乐!

网友:
电流声音有可能来自灯丝,另外信号线的走向也可能带来电流声。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张是搭棚的图。说心里话,挺怵头搭棚的,去年做的6F3单端用的PCB。

可以试试将功放的阴极接灯丝,灯丝不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试试将功放的阴极接灯丝,灯丝不要接地。

谢谢!

网友K: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呢?效果好没噪声

网友:
接地有问题,换成分级接地或者星型接地,音频信号、负反馈线单侧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呢?效果好没噪声

我也想过。有专共胆机的开关电源吗?

网友K:
淘宝有对应电压的,我的6n11-6p14就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淘宝有对应电压的,我的6n11-6p14就特别好

能私信个地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我试试看,谢谢!

一定换一个新的试一下。旧的很容易感染交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私信个地址吗?

我找找看去,叫个啥忘记了

网友(2018-05-29):
地线都绕成迷宫了

网友L:
我一般是这样做的:输入座处屏蔽接机壳,其他各接地汇到滤波电源地处。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一般是这样做的:输入座处屏蔽接机壳,其他各接地汇到滤波电源地处。效果很好。

谢谢!老兄。真的是实干出真知。

网友(2020-02-29):
胆机噪声处理最重要的是输出牛摆位,王道就是尽可能远离电源牛,用屏蔽罩,铁芯接地。我的6N2十6P14单端机未加屏蔽罩,一个声道底噪0.16mV,另一个输出牛离电源牛近的声道底燥0.35mV。

网友:
我也仿了一台,交流声较大,拔插6N2试验,交流声和楼主类似,来至6N2前级,我6N2和6P14灯丝是分开地.为了减小交流声,做了如下工作,一,灯丝一端接地,二,电位器外壳接地,三,6N2九脚接地,四,音频信号线与电位器信号线用屏敝线并最短化,在管子一端屏蔽层一点接地,五,整个机壳一点接地,并通过电源地线入大地。经以上处理,交流声已大大减小,贴近音箱才能听到微弱交流声。

网友:
外观图,因陋就简,牛自绕,牛罩自制。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2ODk0NzUw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d4199fd261bd6ff967e796d9aff248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