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维世纪JVS-ND6000-H3主板维修

楼主(2018-02-07):
论坛收了块中维世纪JVS-ND6000-H3的主板,今天到手,通电测试能进系统,打算把之前论坛撸的摄像头接上去试试看,接上去网络口的灯没有亮,以为网线坏了,换一根,还是照旧。断电再通电,发现网络口的灯闪一下就黑了,感觉应该不是被雷劈的,呵呵。再次断电,仔细检查了下主板,发现背面有几个小件掉了,正打算扔到废板的箱子里面,突然发现有块废的笔记本主板。脑中灵光一闪,把笔记本上面同字母开头,然后焊点大小一样的东西焊接到缺件的地方试试看。死马当作活马医,一番努力之后,还真让我蒙对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稳定运行,不过原来就是打算把它接在液晶屏上面做监控调角度的时候用的。

板子中间的是我修的,还有边上的电池座。

焊接技术比较菜。

网络口接线上去有灯光,感觉靠谱了。

接个摄像头上去,果然能出图了。

网友A:
可以看出掉的零件是电阻和电容,数值要求不高,蒙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出掉的零件是电阻和电容,数值要求不高,蒙对了。

是的,不是坏,就是少点东西,补上去就完事了。运气不错。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下次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