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555单稳态定时器

楼主(2018-02-07):
想用555做个频率-电压转换电路,结果无论实作还是仿真都发现同一个问题,输入端如果不加入微分环节的话,输出只是输入信号的反相,并没有达到暂稳态,仿真电路如下,看来微分电路是省不掉了,想知道原因

网友A:
有好多年没有玩555了,原理都快忘光了。如下文章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f1938d29284ac850ad0242d9.html
看看输入脉冲宽度和555单稳态时间常数是否匹配,看输入脉冲电压幅值跟555设置的翻转阀值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年没有玩555了,原理都快忘光了。如下文章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f1938d ...

看上图,各项参数均无变化,改变的仅是有无微分环节一项,输入的方波是0~VCC的脉冲,完全满足555的1/3和2/3的要求,另外,百度能找到的理由,我还上着费劲干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上图,各项参数均无变化,改变的仅是有无微分环节一项,输入的方波是0~VCC的脉冲,完全满足555的1/3 ...

我上面的链接中的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单稳电路要求输入触发脉冲的宽度小于输出脉冲的宽度tw ,否则应在ui和触发器输入端(2 脚)之间外加RC 微分电路。

所以,建议你检查一下单稳态的时间常数。对于555的内部电路我现在基本忘光了,没法分析你这个电路。百度虽然不是万能的,不过多数时候还是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的链接中的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谢谢,这句话应该就是关键了!但原因还不明白,那些论文随便都有几千字,真没那耐心慢慢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句话应该就是关键了!但原因还不明白,那些论文随便都有几千字,真没那耐心慢慢读

搞技术研究犹如泡妞,必须要有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
某次我自己设计并diy一个Vmax充电器,电路设计出来在洞洞板上测试,结果跟预想的偏差很大,然后各种查找原因,各种修改电路参数,到最后搞定,耗时N个周末。所以现在我要学习电路仿真软件,可以节约大量的调试验证电路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技术研究犹如泡妞,必须要有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
某次我自己设计并diy一个Vmax充电器,电路 ...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差异,主要是元件非理想,离散参数,信号干扰等问题,有的原理上没问题,仿真也过了,但实际中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句话应该就是关键了!但原因还不明白,那些论文随便都有几千字,真没那耐心慢慢读

废话居多.你可以找英文版的NE555手册仔细看看对于IC工作原理的描述,胜过那些用来拿学位的论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话居多.你可以找英文版的NE555手册仔细看看对于IC工作原理的描述,胜过那些用来拿学位的论文

我觉得,搞技术不应该这么狭隘,各种信息来源只要对自己有益的,都可以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差异,主要是元件非理想,离散参数,信号干扰等问题,有的原理上没问题,仿真也过了,但 ...

差异肯定有,但是比起从设计电路直接到实验洞洞板那种方式,应该还是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

网友C:
把XFG1信号源负极接到中间,在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XFG1信号源负极接到中间,在试试效果

答非所问

网友C:
XFG1函数发生器+-端子是同相和反向输出,要么接+要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XFG1函数发生器+-端子是同相和反向输出,要么接+要么接-

人家要处理的方波信号,做频率-电压变换。你这是凑热闹嘛?

网友D:
实际使用时微分电容之后最好接上嵌位二极管,以增强电路的可靠性,即在图中R2上并联二极管,下正上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话居多.你可以找英文版的NE555手册仔细看看对于IC工作原理的描述,胜过那些用来拿学位的论文

找到了,全是蝌蚪文,提到了触发脉冲如果比定时器时间长,将会处于反相的跟随状态,原因后面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使用时微分电容之后最好接上嵌位二极管,以增强电路的可靠性,即在图中R2上并联二极管,下正上负

虽然实验时候也能工作 ,这里的确不能省,以防击穿555
另外发现指针表比数字表更适合用在此处,7107虽然可以通过改时钟,让积分时间变长,但在低频时仍然跳得厉害,且刷新时间(响应速度)也变慢,而指针表本身惯性大,还可以简单的调整阻尼,未调整情况下,经过实验,20Hz就基本不抖,7107如果要做到20Hz不抖那刷新速度就太低了,还不如指针表反应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