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给这个单管机配一下参数吗

楼主(2018-02-07):
先谢谢,
经典636特别容量自激,调整的麻烦,想先试试最简单的单管电路,
如下图
三极管还是用9014, 想问问其他参数怎么设计合适,它的效果比636差多少?

网友A:
你这是打算用三级管检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打算用三级管检波吗?

对啊,我这电路这么接,不就又检波又放大了么

网友:
必须用天线才能收到台。当然,你在发射塔下除外。

网友:
这个电路能响?

网友:
搭过类似的电路,三极管前面还接了个二极管,三极管纯低放,灵敏度很差,只能勉强听到声音。

楼主:
如果一级高放之后再检波,是不是好点?

网友:
我用9015做的,用矿石机的大环天线,在很远的郊区也能收到台。
请看下面链接,帖子里第三个电路。
http://www.52zhizuo.com/article-2052-1.html

网友B:
楼主这点路有点问题,就是三极管基极耦合电容。要让三极管检波不是不可,此时三极管要工作在弱通状态,对正半周信号放大,对负半周信号无放大或放大量非常小,这样才能起到检波作用。但由于这种耦合方式,正半周时在电容上形成左正右负的充电电压,负半周是要靠偏置电流释放掉这个电压,但基极电流必须是非常小的才能维持三极管的弱导通,电容上的充电电压不会及时释放,会让三极管的导通进一步减弱,以至于在信号正半周时三极管都还截至,因而削弱了检波效率。要让三极管能检波和放大音频效果更好,楼主不妨试试这个电路
调节R1让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有0.05到0.1mA,此时的偏置电阻上的电流有0.25mA左右,基极电压约0.5V。这个0.25mA左右的偏置电流足以应付信号负半周对电容的反相充电。使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基本不变。
音频放大其实谈不上哈,只是集电极高频包络形成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点路有点问题,就是三极管基极耦合电容。要让三极管检波不是不可,此时三极管要工作在弱通状态,对正 ...

谢谢,这么专业的解释我这个没有基础的新人听得一知半解,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