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自己恢复

楼主(2018-02-07):
   淘了台小主机,找了一块以前淘的硬盘安上,硬盘里有系统,启动后安装驱动,使用没问题。
   第二次开机又安装驱动,重启后还安装驱动,开始发觉不对劲了,一检查硬盘删除的原来带东西还都在,新存的全没有,硬盘自己恢复了,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硬盘中装有恢复软件。

网友:
全盘格式化,重新安装系统,新来的电脑别图省事。

网友:
你的小主机打开bios 看看有什么硬盘恢复保护之类设置

网友:
自动恢复,有的是硬盘上装的软件,也有的是PCI卡插在主板上,需要拆开看一看

网友:
原硬盘安装有冰封系统,开机自启动,二次开机一切消失无影无踪,就像电脑没有使用过一样

网友A:
楼主的硬盘是不是拆网吧主机的,看看程序管理里面有什么软件

网友:
还是不要图省事,重装吧。

网友:
我以前就装有冰点还原,需要保存的数据放在另外一块硬盘,主硬盘就是格式化(在该系统下)了重起还是原来样子
买电子报合订本送了套影子系统,也玩过一段时间,影子系统有很多后遗症,后来在启动光盘下删除、重新分区才完全脱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硬盘是不是拆网吧主机的,看看程序管理里面有什么软件

极有可能谁网吧的机子。我以前管理过网吧,我请来的打工的就是在晚上打烊后一键恢复网吧所有的电脑的。

网友:
硬盘还原卡吗?

网友:
还是硬盘还原系统

网友:
估计是是主板上的硬盘还原卡。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保护卡或COMS里有保护卡功能吧。

网友:
网吧的机子都是这样的,不管你上网时安装了多少东西,只要机子一重启,都恢复到原样。

网友:
下一个硬盘恢复软件
顺便用一下HD TUNE软件检测下硬盘健康状态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上网本就是这样,从新装过系统后一直开机没问题,关机后再开刚装的系统就又恢复到原来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装有自动还原软件,格式化硬盘重装系统应该可以了

网友:
有的SD卡也是,看着格式了,也拷进数据,再读还是原来的东西

网友:
装了还原软件了吧

网友:
有用硬件的,恢复卡,要看准是系统还是硬件哦

网友(2018-03-17):
一键恢复的功能,,,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功能啊

网友:
硬盘用用就不读了,这种情况可以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