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对老古董的dibo有源音箱只有主箱子出声音了,如何维修?

楼主(2018-02-07):
型号是迪霸的wkf900遥控板本,表现情况是副箱现在彻底没声音了,曾经一开始是声音不平衡,后来是副箱声音时有时无,现在索性是没有了!应该检测功放板哪里,望告知如何修理?

楼主:
配个图,也论坛里面找到的,同一个型号的,只不过我这个是纯遥控版本

网友A:
首先试一下副箱本身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试一下副箱本身是否正常。

副箱是正常的,9成应该是功放板这里的问题,一般怎么排查?芯片坏了,电容什么坏了还是?或者直接换功放板?改无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副箱是正常的,9成应该是功放板这里的问题,一般怎么排查?芯片坏了,电容什么坏了还是?或者直接换功放 ...

拆开一看就知道了,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一看就知道了,简单。

看又看不出的。。。我不懂这个。。。

网友:
把电路板拆开,拍图给大家看

网友B:
双声道功放,单边不正常的情况,有个简单的检修思路:对比正常的声道测量分析。
你先拆开它,看看功放IC是什么型号,然后度娘找到这款IC的应用电路,结合实际电路,对比测量正常声道的半边和不正常的半边,应该很快能找到问题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声道功放,单边不正常的情况,有个简单的检修思路:对比正常的声道测量分析。
你先拆开它,看看功放IC是 ...

可以整个换么?主要我不懂电子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整个换么?主要我不懂电子东西。。。

自己不懂电子,就别修了!可以请人帮忙.

网友C:
既然不懂,就是换整板也够呛。不如找专业的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不懂,就是换整板也够呛。不如找专业的修理。

关键最好能上门,这货毛50斤。。。带出去太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整个换么?主要我不懂电子东西。。。

整个换,首先也得有现成的板子,而且还得拆线接线。从你的陈述上看,可能你没有能力整块换,你还是整个找人去修吧。只要给足钱,总会有人愿意上门修理的,费用会比送修高,如果心疼钱,你就麻烦一点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换,首先也得有现成的板子,而且还得拆线接线。从你的陈述上看,可能你没有能力整块换,你还是整个找 ...

钱到无所谓,买新的也可以,主要是声音听惯了不想换,改无源应该可行吧?这个我觉得我还能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钱到无所谓,买新的也可以,主要是声音听惯了不想换,改无源应该可行吧?这个我觉得我还能操作。

改无源的话,就直接把分频器通向功放板的线引出来到音箱接线端子上面就可以了,电源变压器以及功放板等等都可以拆掉了。
不过,如果改成无源音箱,你就要单独为它配功放,配的功放输出功率不要超出喇叭太多。而且,另外用功放驱动,音色肯定不一样。

楼主:
刚试了试,瞬间加电的时候,副箱子好像是有一点点声音的,马上就没了,这个问题应该相对好判断一些吧?

楼主:
这几天天热了,又好了?电容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