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分析一下這個環牛

楼主(2018-02-07):
在淘寶新買的,100w,雙12v。拿到手實測有雙14多v,拆開抽頭,發現確實是所説的銅綫。我把抽頭得到的雙12v串起來24v引兩根綫直接接到t12烙鐵頭上,電壓約降下來2v,約22v,電流約2.67A,(烙鐵頭内阻大概8.2歐).所以這變壓器相當内阻0.75歐。這衹能短時間連接,實際使用功率不到60w.多次連接后,變壓器居然微微發熱,(大冷天啊!)不知道這個變壓器是不是真的有100w?
另外我們説某某變壓器多少w ,怎麽確定?有什麽標準嗎?

网友:
有标准的,比如空载损耗、温升、电压调整率什么的。
一般只关注温升和调整率就差不多了,这俩参数相互关联,调整率高的变压器温升也高,这俩参数厂家生产时有标准。业余条件下按经验值就差不多了,100VA的变压器,调整率不大于10%就不错,温升一般按40度吧。

先看调整率,标称24V,带载22V,(24-22)/24=8.3%,不大于10%。这参数你可以这么理解,在你举例的负载程度下,这个变压器是适用的。
当然可以加大负载到额定值,再算算负载率,只要在10%上下,这个变压器的标称容量就没问题。

再看温升,额定负载下温升不超过40度即算合格。您说的大冷天是多少度?按零度算吧,微微发热也就30度出头,温升30多度,没达到40度的上限值。这意思就是说在你举例的负载程度下,这个变压器是适用的。
继续加大负载到额定值,工作一段时间等温度稳定后,测量温度值再与环境温度比较,不大于40度的话,这个变压器的标称容量就没问题。

总之,从你的描述看,这变压器容量100VA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起码给你的烙铁供电没问题。只要温升不超,不必关心线的材质,铜线、铝线与变压器质量高低没有必然联系。

楼主:
抱歉 ,這個圖片是我上次發貼的圖片,不知道怎麽又貼進來了,刪除不掉

网友:
匝数固定了,电压就没的变了。线径确定了,温升确定了,电流就没的变了。变压器就固定了!

楼主:
一般來説,次級圈數少不會錯的,爲什麽電壓高了?我懷疑是不是初級少繞了?我現在在外層加繞初級,使次級電壓降下來,這樣對改善性能有沒有幫助?

网友:
如果是功放用的电源,还得加上整流滤波后升高的电压,也许接上一百瓦的负载能正常工作?现在买来的一般小型变压器用到其标称的最大额定功率工作半小时就有点烫手了,如果不垫绝缘垫片直接装在金属机箱上,温度或许能降低一些?一般来说小变压器铁心截面积(平方厘米)约等于根号(功率瓦乘以1.6),这环牛应该也差不多,所以功率够不够还得看铁心截面积。
反正我觉得这头牛即便能在一百瓦工作也是勉强。

网友:
次级电压高,一般是初级电压高,或者次级电压考虑到负载压降,空载电压会提高5%。发电机,电力变压器的端电压都是高了5%的。

网友:
变压器功率正比于铁芯截面,有效窗口面积,磁通密度,电流密度,频率。
磁通密度,电流密度,取值相差不是太大。
所以变压器的容量取决于截面与窗口的面积积。

网友:
完全正常,人家是说100va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觉得觉得影响变压器功率的因素还不止上面说的截面积等等,还有铁芯的质量,形式,线的质量等等,太多了。我的意思是难道没有一个最终的验收标准吗?卖家说多少瓦,我们拿到手只能估计达不到或达不到?我想变压器发明这么多年,对于功率多少瓦怎样一个基本参数,没有一个明确判断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觉得觉得影响变压器功率的因素还不止上面说的截面积等等,还有铁芯的质量,形式,线的质 ...

常规的方法是看次级的线径:环形的按3A/平方, E形的按2.5/平方,查出电流后再乘以电压后的数值按90-95%计算就是该变压器的功率。
有的厂商按环形的3.5A/平方, E形的按3/平方设计,短时间可以,长时间是要烧的。

网友:
变压器是一种功率转换器件,关于其功率定义12搂说的很清楚。
能否达到功率输出要看温升,不要有一点温度就大喊不合格,所谓“温升40度”是指在40度周围温度情况下,自然散热允许达到80度。这是指A级绝缘材料的指标,其他较高等级的材料允许的温升更高。
还有,如果变压器采用自然循环油冷却,或者强迫油循环冷却情况下允许的功率数值更高。

网友A:
非要看合格还是不合格,做个短路试验测一下温升就知道了。次级短接,初级串接一个100瓦灯泡,上电。钳表测一下电流是否达到额定值,达不到继续加灯泡功率。达到额定电流了,然后就等温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说变压器的功率是这样定义的。自然冷却状态下接入额定负载,比如你的就是100W,达到平衡后测量变压器 ...

你这个说法比较靠谱。温度高,说明过载,超出额定功率。谢谢!但是如果环境温度高(比如三四十度),再上升40度,就烫手了,到80度,有些塑料机壳都要软了,是不是太高了?是不能超出40度还是可以升高40度?我记得刚改革开放时进口些日本收录机,变压器的温度就很高,大家对这点很不满,说是变压器质量差。说明当时中国的变压器要求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说法比较靠谱。温度高,说明过载,超出额定功率。谢谢!但是如果环境温度高(比如三四十度),再 ...

是温升40度,不是温度绝对值40度。

温升40度是个偏保守的取值,一般的电子产品做设计时参考的环境温度是40度,再算上40度的温升,意思就是特定器件的在最恶略的环境下最高工作温度就限定在80度了。
就变压器而言,80摄氏度还没达到最常用绝缘材料的上限值,基本上能保证安全。开关变压器设计参考温度到100度或以上也不是稀罕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非要看合格还是不合格,做个短路试验测一下温升就知道了。次级短接,初级串接一个100瓦灯泡,上电。钳表测 ...

呵呵短路试验可不是这样做的。规范的做法是短接次级,原边用调压变压器从零升压,直到次级电流达到额定电流。此时的电压称为短路电压。是变压器最重要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短路试验可不是这样做的。规范的做法是短接次级,原边用调压变压器从零升压,直到次级电流达到额定电 ...

在没有调压器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比较简便的。如果初级串联的功率合适,恰好达到额定电流时,测量变压器初级电压,此分压与调压器调出的短路电压是一样的。这两种情况是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