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老师帮我改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8-02-08):
做了个6J1+6N3的胆前级,手里有几只4只TTC5200的管子,做了个石后级放大。但这个电路有三级放大,需把用大电阻把电子管的输出进行衰减。否则很容易出现饱和。感觉这个电路的电压放大级不需要。麻烦哪位老师帮我改改,我目前还只能照着电路做,还无法自己设计。我的变压器是双30伏输出的,谢谢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C3、C9各串一个电阻,阻值问题最简单的就是串电位器进去,后面看波形,不饱和失真就行了,然后量一下单位器就知道多大的电阻了。
我这办法很笨,如果说错了莫怪。

楼主:
目前就是这么干的,感觉这样胆前级就没发挥作用。

网友:
这个电路整机增益并不很高,主要是你的胆前级的增益过高!一般胆前级在10倍左右就可以了超过了都会引起后级信号输入过强

网友A:
如果胆前置输出电压做够高,石机功放电压放大小一些或者不让它有电压放大。

R2、R10开路就没有电压放大了,也可以适当增加这两个电阻阻值,来减小电压增益量。可以避免产生削波,同时声音会更好听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胆前置输出电压做够高,石机功放电压放大小一些或者不让它有电压放大。

R2、R10开路就没有电压放大 ...

有道理。

网友:
电源变压器是双30伏输出,不如用OCL输出电路,这样输出功率大,低频响应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