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8038选取RC参数的计算详解

楼主(2018-02-08):
最近正在研究ICL8038,虽然说网络上有很多现成的设计,但是都没有详细的计算过程,元件参数选择不明不白,实际效果也不知道,自己有些想法想要实现,自然要调整电路参数,于是研究了原始数据表,,结合一些实验表现,将其整理为文字,供坛友自己设计时参考,其实也就是个数据表的翻译版本。运用尽量简单的数学知识推导,实在不懂数学的直接应用结论也可!
以下为参考电路
工作原理为A恒流源给C充电,达到2/3Vcc时停止,由B恒流源放电到1/3Vcc,然后再产生方波和正弦波,准备一个重要公式,电容两端电压等于1/C倍的充电电流对时间的积分  ΔU=1/C ∫ i dt
改变电流是调节频率和占空比的手段,下面对两个恒流源进行说明,Rext代指RA或者RB
RA,RB 分别决定了内部两个恒流源充\放电电流,并由Pin8的电压统一控制,公式为I=Vpin8/Rext,于是,改变RA、RB可以改变三角波的上升、下降时间,改变Vpin8 同时改变上升下降时间,也就是频率,恒流源的计算公式为I=Vpin8/Rext
根据官方说法,电流太小(小于1uA)受电路漏电流(主要是指电容漏电)影响大,电流太大(大于5mA)受内部三极管压降影响,最佳范围为10uA~1mA。由此范围,结合工作电压,可以计算出Rext的范围
下面是示例,工作电压24V
首先是C的选择
因为C的值比R的值少,很多时候没得选,但说好的详解,还是给出计算过程
设计每个频段有10倍频率变化,根据ΔU=1/C ∫ i dt可知,频率要变化十倍,电流也要变化十倍,先假设充放电时间相同,看数据表ΔU=1/3Vcc,
带入公式并做一个最简单得积分后得到 6*C/I=2T,f=I/3C,先满足I,先随便取个中间值50~500uA,对应频率为10KHz~1KHz(注意大电流对应低频率),C得0.1667uf,举例结束!
更多时候需要的是反过来算,凑得一个合理的电流值范围
R的选择,调频通过调节8脚电压实现
数据表里有句话,Vpin8范围是Vcc到(1/3Vcc - 2V),那么,Vpin8可以取变化在6V~24V,作为举例方便计算,电流值暂且就取50uA~500uA,根据I=Vpin8/Rext,R=(24-6)V/(0.5-0.05)mA=40K
这个值似乎和典型值差太多?怎么办?好办!根据一点初中数学的东西,Rext可以看作是I关于Vpin8这个函数的斜率的倒数,要Rext变小,只要增加直线的斜率,也就是说,减小Vpin8的变化值!考虑到典型值为数K,那么ΔVpin8需要缩小几倍,同时应该满足大于1/3Vcc - 2V小于Vcc的前提,计算完成后还应该反过来验证一下是否满足前提条件
实际使用中,先根据电容算电流,再根据电流取电阻
此物缺点就是占空比和频率相互牵扯,如果要做占空比可调,那么每档的频率调节范围要留宽一点,至于是往上留还是往下留,要看占空比调节方式,涉及的东西上面其实都给全了,自行解决吧!
最后,内部图镇楼!

补充内容 (2018-2-8 16:35):
重要说明,Vpin8指的是到Vcc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8-2-8 16:38):
重要说明2,以上计算针对RA=RB的情况!!

楼主:
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理的东西,错误还是有,计算恒流源电流的公式有误,应该是I=(VCC-8脚对地电压)/定时电阻

网友A:
好帖子,我曾经阅读童诗白华成英的模拟电路基础第三版,里面关于8038的介绍少之又少。我曾经也用过8038做过函数信号发生器,也没有注意这些细节,每次看频率都是从示波器看的。正好深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我曾经阅读童诗白华成英的模拟电路基础第三版,里面关于8038的介绍少之又少。我曾经也用过8038做过 ...

说实话这东西写得乱七八糟的 我自己都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