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收音机再发新声﹣红音维修手记

楼主(2018-02-08):
  和环保大哥认识快十年了,我们因胆机结缘成了好朋友,每当有什么好玩的电子设备也常常一起研究把玩。昨天不知他从哪找来一台古董收音机,高高兴兴的说“这会有好玩的了,鼓捣响了好好听听”。我接过来看了看,是一台文革时期的红音牌四锗管再生收音机,音量电位器,喇叭,还有磁棒的线圈,以及三极管的引脚都断了,好像磁棒线圈也有缺失。
  要想让老收音机重新发声只能一步一步的修,先换三极管吧,还好早年自学无线电的时候还有一些草帽锗管。找来3AG1,3AX21,3AX31开工,先换功放级的管子吧,这样方便输入信号测试。第一个输出变压器前的一只,一边对照线路板背面的走线一边分析哪个是BEC极,然后焊好,还好有一只没断脚的。一直把功放机换完了,我想加电试试吧。依然一边对照元件一般分析把电位器连接好喇叭连接好,根据经验电源正极接地负极接输出变压器的中间脚,对照元件感觉无误这才开机。拿起镊子触碰各三极管的引脚,怎么没啥声音呢?以为我听力下降听不见,找来耳机接在喇叭输出端,再触还是听不清声音,翻过元件板看看,呀!烫手了,马上关机。再摸,是个末级功放管3AX 31,看到两只管子猛然醒悟,应该是推挽对管,我焊上的是同极性的吧?拿起万用表挨个引脚测,果然都是3AX31。难怪不好好干活,两只都是公的 再找来一只3BX31 ,给他凑一对,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原样焊好,开机再试,好了,不热了。继续用镊子触还是没声音,靠,不会这么静啊,哪接错了吗?检查一遍还是没发现哪不对。没办法拿手机做音源一级一级注入信号。啊!不得了!声音杠杠的震耳朵。真佩服老收音机的底噪这么安静,现在那些收音机接上电源就能听见电流噪声。老机器做的太棒了。
  最后这调谐部分只有一个3AG1,换上管子再连接磁棒线圈,线圈初级一端接地,另一端接调谐电容,次级线圈一端接高放管3AG1基极,另一端接双检波管2AP9上面。呃?怎么没有再生线圈?再往下看高频扼流圈也没有。怎么办,想了想,高频扼流圈无非是阻断高频信号电流,通过低频电流并送入下一级放大,找了个儿童遥控车线路上的磁芯用Ф0.06漆包线密绕200匝。接入线路,最后在磁棒上绕2匝纱包线做再生线圈接在3AG1的集电极。检查一遍觉得没错误了,这才继续开机。令人惊喜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收音机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声!轻轻调动旋钮声音变得清晰洪亮了。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图6

图6

图7

图7

图8

图8

网友A:
不错,支持有动手能力的朋友,支持自己动手DIY,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支持有动手能力的朋友,支持自己动手DIY,加分鼓励!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谢谢

网友:
看起来好亲切

楼主:
谢谢园丁版主鼓励。

网友B:
那个年代应该没有3BX的NPN锗管子,看电原理图标注也是3AX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年代应该没有3BX的NPN锗管子,看电原理图标注也是3AX31。

感谢威海老师指正,有一只没断脚的没更换,也看不见印字,误认为是3BX型了。收音机是矿坛朋友自由自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威海老师指正,有一只没断脚的没更换,也看不见印字,误认为是3BX型了。收音机是矿坛朋友自由自在的 ...

有错及时纠正很好;助人为乐值得赞扬!加分鼓励。

网友:
心情真好!还有几台旧机子,闲时也整一整。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2018-03-30):
这机子我修过,它原来输入输出变压器是大个头的,这明显是后换的

网友C:
说的不对做的也不对。。。感觉像在讲故事。文图不对,
1:那个年代还没有用于互补电路的锗材料PNP管子,一般收音机功率放大部分都用单端变压器输出,或双端推挽变压器输出的,像你说的用互补管子输出的就不用输出变压器了,并且互补输出供电电压要求高,多用于交流供电的机子上,
2:看到个磁芯电感焊在板子上,这个电感目测应该是VHF频段用的,难道这是调频机子?
3:最后在磁棒上绕的两匝再生线圈不知咋绕的。。。
4:这机子修没修好??。。。有难度。。。

网友D:
电路板可真简陋,背面全是搭接的。

网友:
老机器底子好、值得修

网友E:
楼主手艺不错,3BX的晶体管是个误会看明白了,不过原机怎么会没有扼流圈?是原机有扼流圈掉了,还是原机压根就没有楼主给后加上的?

网友:
这个年头不小

楼主:
谢谢指正,由于疏忽犯了好多错误。

网友:
草帽管在哪里啊?

楼主(2018-05-13):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对做的也不对。。。感觉像在讲故事。文图不对,
1:那个年代还没有用于互补电路的锗材料PNP管子,一 ...

很多地方都不对,修响了是我的目的。电感也不对,为什么用它也能工作自己想吧,机器修好了声音洪亮,收台也多,早已交给自由自在网友了。

楼主:
您是明白人,之所以没改过来是为了见证维修过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艺不错,3BX的晶体管是个误会看明白了,不过原机怎么会没有扼流圈?是原机有扼流圈掉了,还是原机压 ...

在网上搜了一下,红音收音机有多种版本,有印制板的,有搭焊的,有带扼流圈的,有在瓷棒上绕线圈再接到扼流圈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园丁版主鼓励。

你那图纸推挽两个都是3AX31呀,是图错了吗?

网友(2018-10-26):
五零后爱好者表示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可真简陋,背面全是搭接的。

上世纪5、6十年代,那时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2019-02-15):
3bx管子可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