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电路板

楼主(2018-02-08):
还有后续问题要问

网友:
手电尾部开关吧

楼主:
是的,这是个4光源钓鱼灯尾部开关板。问题是出故障了,灯不亮,尾部显示也不亮,右边那个集成块不知是啥型号。

网友:
两块芯片是显示驱动,和不开机关系不大,把那两个像三极管的用酒精擦干净,看看型号,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楼主:
mos管,我焊下测量过,没问题,型号是a2shb,另一个是3伏三端稳压ht30,没问题。

网友:
MOS的 D和S短接一下,能接通电源吗

楼主:
只要接上电源d,s就导通,去掉电源就单向通,d,s之间可能有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
D--S有一个寄生二极管,是MOS生产的时候就有的,接上电源就导通,后级电路能正常吗,MOS的G级是怎么控制的,断开G级试试,这东西没有标准的电路图,只能自己摸索修理

网友:
检修开关,一般内部生锈造成的。

网友:
这东西故障率很低,也没什么可修的,坏的多是开关等的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