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三星液晶32寸电视,大家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8-02-08):
修了一台三星液晶32寸电视,大家帮我看看什么问题。型号三星 UA32F5500AR,拿来是有声音无图像,这个机器灯条坏了是通病,换了灯条。但是灯条接二连三的损坏,差不多一个月坏一个,而且都是不同的条子坏。是不是电源板上的供电有问题啊。我测量过好像电压也不偏高啊。

网友:
把灯条恒流驱动一起换掉

网友A:
找到控制点,改成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控制点,改成LED的,

就是LED的啊

网友:
注意所换灯条的电流值适应范围和恒流源电流是否匹配,恒流源电流输出是否正常稳定。

网友:
要电源板一起更换,

网友:
灯条过流了吧,灯珠过热损坏了,估计恒流驱动有问题

楼主:
原来如此,不行,下次再坏的时候就买个板子一起换掉吧

网友:
哦那就更换一套

网友:
一个一个的坏就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