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MF35表交流2.5V-250V档都不通,500V.1KV档正常,直流档全部正常。

楼主(2018-02-09):
各位师傅,我有2台35表,其中一台交流档2.5V-250V档都不通,500V.1KV档正常,直流档全部正常,是哪里坏了?我测了交流档的电阻都正常,没开路,还有该表的交流互感器是坏的,10V和2.5V交流档是测出来是偏低很多,但50V档至1KV档都正常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您好,现在是500V交流档和1KV交流档都正常,就是2.5V-250V交流档不通,应该跟R36没关系吧?:handshak ...

我说的是大底的情况,但具体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其他还有一些支路。爱好者买到的旧表也可能上一家修过多次,或是最后修不好,或是在修理过程中把电阻、电容接错了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修不好最后才会把表转手给别人。一般好的、可修的表他们大多是不会转让的。你在修此类表的时候首先要有耐心,再一个要仔细。对于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多次。对于修这种表,首先要弄清交流电流档,直流电流档和电压档的每档是否是都是好的,要弄清测交流电压的线路是如何走的。只有你找出了原因,只有你的水平比他们高,这个表才修得好。旧表的确比新表便宜多了,但修旧表化的工夫却不是用钱可以来衡量的。

网友:
从电路上来分析,交流50V,250V,500V是通过R36的。交流1000V不是通过R36的。交流10V,2.5V是既通过R36,又通过互感器的。根据以上原理,除了互感器的原因之外,请你检查一下R36这颗电阻吧。

楼主:
以前该表的交流互感器坏时50V-1KV交流档测都正常的。现在都不通了,看线路图50V-1KV档跟交流互感器是没关系的。只有测10V-2.5V和交流电流档时互感器才起作用。

网友A:
交流互感器,固定在表头顶端的那一只变压器内部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互感器,固定在表头顶端的那一只变压器内部断线

师傅您好,以前该表的交流互感器也是坏的,但测交流50V-1KV没问题,怎么回事?

楼主:
我还有一台全好的35表,过几天把交流互感器拆下来装到这台表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您好,以前该表的交流互感器也是坏的,但测交流50V-1KV没问题,怎么回事?

50V~1KV走的是电阻阵列电路--------------看图

网友:
35表互感器就是一个败笔,收了两个35表都是互感器坏!

楼主:
我仔细看了线路图,交流50V至1kⅤ档应该跟互感器没关系,现在人在外面,过几天回家后换个互感器试一下看看。

网友B:
看看r9和r10这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r9和r10这两个电阻。

师傅您好,交直流电压档的电阻我全部都查了(包括R9.R10),全部都好的,互感器换了也没用,就是交流电压档2.5V-250V档都不通,500V-1000V档正常,直流电压档1V-1000V档都正常,真是奇怪了,您再帮我分析分析看,谢谢了。

网友B:
这两个电阻要拆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电阻要拆下量。

我是在线测的,阻值正常,现在人在女儿家带小孩,过几天回家后拆下再测一下看看,谢谢了。

网友:
在线测阻值正常基本可确定是好的,偏大则是坏的,偏小则不确定,要取下来复测

网友:
注意,要表笔对调测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