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你的WIN7遭到过黑屏吗?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8-02-09):
Windows7是个相当优秀的操作系统操作习惯与XP差不多但又克服了Vista的缺点。技术上又没有Windows 8、Windows10那么多的跨度。诞生至今一直都深受欢迎。然而,就是从Windows7开始,打击盗版的力度就加大了。从此产生了所谓的“黑屏”现象。一旦通过网络认证你的软件不是正版就会将桌面设置成黑色,而且无法修改?您的电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感!当我的WIN7还被判为正版的时候,有太多机会升级到WIN10。正是感觉WIN10不方便而放弃。还是WIN7好 ...

不敢苟同;从使用的角度看,还是10比较顺畅,尤其是你的机器用的是较新的硬件时,安装非常方便;例如:我的miniPC使用的是Intel的atom灵动处理器,主板没有传统的南北桥构架,如果是7,它根本就不承认那是个合法的东西,必须使用8以上才行,就像90后与50后一样,存在巨大的代沟。

网友:
重装系统,激活工具一大堆,既然是盗版,就别去网上认证什么

网友B:
现在微软的重点不在win7了,现在是追win10了

网友C:
黑屏,网上找的教程解决的,具体忘了。楼主搜索一下

网友D:
找个工具激活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微软的重点不在win7了,现在是追win10了

有段时间微软狂推WIN10.当时我是可以升级的。可没干,现在无奈了。

楼主:
俺的电脑是品牌机。预装的Win7旗舰版。而且一直正常地使用了五年。曾多次认证,都被告知,是正版的。可最近突然被黑屏了。

楼主:
据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同一个版本被安装的次数太多所致。但是尽管黑屏,功能还正常。暂时就这么先对付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屏,网上找的教程解决的,具体忘了。楼主搜索一下

谢谢您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工具激活一下就好了

谢谢!暂时还能使用。先对付着。慢慢查找激活工具。

网友A:
如果是这样,那就重新激活一下即可。我倒是遇到过全黑屏,即按下开机按钮什么动静也没有,检查了半天,原来是我所使用的廉价插座上的开关坏了,根本就没有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那就重新激活一下即可。我倒是遇到过全黑屏,即按下开机按钮什么动静也没有,检查了半天,原来 ...

哈哈哈哈!

网友E:
win10不习惯,还是win7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不习惯,还是win7好用。

同感!当我的WIN7还被判为正版的时候,有太多机会升级到WIN10。正是感觉WIN10不方便而放弃。还是WIN7好。

网友F:
win7的使用还是不错的,激活工具很好用,如果没有留下邮箱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7的使用还是不错的,激活工具很好用,如果没有留下邮箱地址

多谢大侠!我的邮箱是:860123170@qq.com。再次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我的邮箱是:。再次感谢!

首先我不是大虾,东西已发邮箱,好久没用这个东西,多试几次,肯定有一个能用的。

网友:
机器跑不动7一直徘徊在xp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敢苟同;从使用的角度看,还是10比较顺畅,尤其是你的机器用的是较新的硬件时,安装非常方便;例如:我 ...

感谢您的宝贵发言!一家之说吧。WIN10对硬件要求较高。对于一个购置于五年前的电脑,有点勉为其难。另外,WIN10的操作习惯对于老客户来说也是颠覆性的。——一切以安定团结为好吧。我有一台购置于2015年的电脑从WIN8升到了WIN10。这一台没动,结果不幸糟了“黑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我不是大虾,东西已发邮箱,好久没用这个东西,多试几次,肯定有一个能用的。

已在邮箱中看到了。有空一试。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感!当我的WIN7还被判为正版的时候,有太多机会升级到WIN10。正是感觉WIN10不方便而放弃。还是WIN7好 ...

关键是很多的冷门软件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很多的冷门软件不支持。

没错! 我比较喜欢的一些游戏无法运行。还有一些银行卡的U-key不认。所以我给一台电脑升级到Win10后就没再动其他的电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宝贵发言!一家之说吧。WIN10对硬件要求较高。对于一个购置于五年前的电脑,有点勉为其难。另外 ...

其实,所谓不好用只是个习惯问题,习惯成自然,快速的适应新系统确实有点难度;不过,8以上系统开始有了平板模式,也就是支持触摸屏。另外,它的字库也比老版本好了许多。实际上,win10对硬件的要求相当低,例如,我前面提到的那个miniPC,采用的是极低成本的灵动芯片,四核心主频只有1.4Ghz,内存也仅有2g,而硬盘由于采用的是eMMC存储(手机使用的一种简化硬盘),其容量也仅仅有32G,还不如一般手机,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只intel的核显还算可以,双屏显示下一屏上网聊天,一屏追剧,互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所谓不好用只是个习惯问题,习惯成自然,快速的适应新系统确实有点难度;不过,8以上系统开始有了 ...

感谢您的精彩发言! 我那个升了WIN10的电脑就是一款联想品牌,预装WIN8的触屏一体机。WIN8还是容易适应的。但感觉到与传统的Windows操作习惯显著不同。后来升级为WIN10了。那操作习惯差别更大。所以最近一直主要使用预装WIN7系统的品牌电脑。直到黑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精彩发言! 我那个升了WIN10的电脑就是一款联想品牌,预装WIN8的触屏一体机。WIN8还是 ...

太客气了!win10是win8的一种改良版,由于win8桌面采用的是一种手机平板&桌面的混合风,与传统Windows差异太大,大部分用户不能适应,所以,10又改回了原有的风格;为了避免一般使用者误操作,关键的设置藏的更深,所以,习惯了7的人们就会觉得不方便。

网友G:
随便下个激活软件 就 解决的事情  百度 WIN7 激活就可以了 ~但是注意别下错了,很多网站显眼的下载地址都是流氓软件!!!! 真正的下载地址再最下面很小的还是灰色不显眼的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随便下个激活软件 就 解决的事情  百度 WIN7 激活就可以了 ~但是注意别下错了,很多网站显眼的下载地址都 ...

是啊!面对这个疯狂的世界。防不胜防啊!多谢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客气了!win10是win8的一种改良版,由于win8桌面采用的是一种手机平板&桌面的混合风,与传统Windows差 ...

确实,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