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服务器 R910电源L1100A-S0亮黄灯故障

楼主(2018-02-09):
最近为了修理自用车载导航一体机,网购了一款二手L1100A-S0开关电源。按照amo先生在《50元有偿求解。请指导我改造并启动DELL服务器R910开关电源。主输出12V输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7074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文中提供的电源启动接线图能够正常启动。在此首先谢谢amo先生提供的正确方法。
然而,在维修无法开机的欧华车载导航机过程中,发现该机电源存在故障,没有+3.3V输出,可供电源管理MCU 工作。在取L1100A-S0+3.3V时,原以为不小心对地短路(后来查证是STM8S007内部击穿所致),最终导致L1100A-S0开关电源无法启动,亮起黄灯,无+12V输出。当拆除启动电阻,LED则呈绿色,小金手指电压均正常(与没有对地短路前对照)。这究竟是短路保护呢?还是内部电源模块受损?正是祸不单行,诚望各位专家提供维修思路和建议。谢谢!

网友A:
因为组了几个用十二伏供电的磁盘阵列,为了集中供电及保证连续不断电,决定买一个类似楼主这样的货来做交流转直流集中供电之用,所以我之前也买过一个这样的电源,好像是六百多瓦的,然后上网查了一下改装办法,查到了一个外国网友发的改造贴,顺利的进行了改装,只需要一只电阻就能正常启动,不像楼主这个用到两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组了几个用十二伏供电的磁盘阵列,为了集中供电及保证连续不断电,决定买一个类似楼主这样的货来做交流 ...

嗯,谢谢回复!该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可达到1100W。东西确实很棒的说。没有对地短路前带动音响,车载导航仪绰绰有余。然而现在无法启动了。各款电源可能启动模式不尽相同。

网友(2022-03-26):
改好了,和大家分享,dell服务器电源L1100A-s0de脱机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