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6万用表有年头了

楼主(2018-02-09):
修了一个老万用表,不知道是哪一年的。
表盘
档位
全貌
背面,电池盒盖丢了,用卡顶一下。
侧面1
侧面2
侧面3
侧面4
档位
原表笔丢了,找了替代品。
内部结构
电池盒接线
高压电阻
分流电阻
原来的氧化铜整流器性能不良,换成1N4007.

调零电位器组装在外壳上
表头调整电阻
降压电阻太老了
原拨盘机构的塑料板裂了,不能换挡了,用环氧板做了一个替代品,还行。
螺丝不好找,硬凑的
螺丝不好找,硬凑的
螺丝不好找,硬凑的
电池盒,两只1.5v5号电池串联,两块15v层叠电池串联
电池盒,两只1.5v5号电池串联,两块15v层叠电池串联
阻尼不太好,表针经常碰限位柱,指针容易变形,精度一般,平衡也不太好,凑合用吧。
没有X1电阻档和2.5v直流电压档,是一个缺点。

网友:
老瓶装新酒,这么些年头了,也难为他了

网友:
很久没看到这货了,质量和颜值还是杆杆的。
个人觉得没有X1电阻档,在测量二、三极管时会比较不方便,俺习惯使用X1电阻档测量二、三极管的好坏,有些二、三极管用其它档测量效果不佳,一定要用X1电阻档的大电流才有效。

网友:
里面动过多次手术。

网友:
近60年的老表了

网友:
可以当古董了。就是不实用

网友:
这个够老,圆形表头座可是真少见。表盘品相还很好

网友:
又见到这种表了,72年以前经常用,属于中型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