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旗猎猎雁门关

楼主(2018-02-10):
雁门关地势险要,生活条件恶劣。而就是在这里,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故事。时至今日游览,仍觉阵阵肃杀之气!
1.
2.
3.
4.
5.
6.
7.
8.
9.

2018.01.26

网友A:
关里关外两重天,南面暖风扑面,北面冷风嗖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里关外两重天,南面暖风扑面,北面冷风嗖嗖。

记得去雁门关时,车一出雁门关隧道眼前一片白茫茫,团友们兴奋地叫:哇………!

网友B:
北国风光,抓拍的不错,这么冷一定是手机拍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国风光,抓拍的不错,这么冷一定是手机拍的,很好

上图是团友朋友圈下载的,那几天大同为-27度,雁门关差不多或更低。我只用单反拍,变焦环收缩很大,变得很紧,还好可正常使用。
奇怪的是只要不刮风,-27度并不很冷。我所穿的和家里一样的衣服,只多戴了薄帽。裸露的脸和手指有点麻痛外身体暖和,可能处于兴奋状态有关吧。

网友C:
拍得清晰、大气。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得清晰、大气。谢谢分享。

很奇怪,在那里相机白平衡不准了,大多徧蓝。图片以雪为参考灰点重建白平衡,整体又徧曖了,好像又和现场看到的不同了。不知那个对。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奇怪,在那里相机白平衡不准了,大多徧蓝。图片以雪为参考灰点重建白平衡,整体又徧曖了,好像又和现场 ...

看不出偏色。
没试过用雪调白平衡,用白纸、白布、白墙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偏色。
没试过用雪调白平衡,用白纸、白布、白墙为好。

1.相机自动白平衡(自然模式)
2.灰参考点五点(雪)
———————————————————————————————————————————
下面是在16点26分拍摄,偏差更大,光线较暗。

3.相机自动白平衡(自然模式)
4.灰参考点五点(雪)

所有调节键处于黙认位置,除白平衡外其它参数不变。

网友C:
最后两张有明显区别。数码相机的通病,白雪一般都表现灰。
根据经验,雪地、水面、天空等大面积白色为主时,需增加曝光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两张有明显区别。数码相机的通病,白雪一般都表现灰。
根据经验,雪地、水面、天空等大面积白色为主时 ...

       我也似乎有了头绪。雪,白纸白墙等等都是反光体,以雪折射较强。它们受环境影响而反射环境颜色,作白平衡参考点并不稳定可靠。比如在晚霞的映射下雪、白墙都是金黄色的,这时显然不能作还原的基准。但多数要求不高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应急可用。
       要求高时要花点时间,用 18%灰板校准白平衡再拍。

网友:
雁门关我还没有去过,有时间一定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