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白光936不加热故障?

楼主(2018-02-10):
收了台原装白光936配件机。上电没动静?变压器是正常的的,测C324C短路了,沒有一样的配件。找了块LM324换上,会加热了但一直在加热。请教下坛里的高手是否IC不配套?

网友A:
一直加热是不是MOS击穿了,或者连手柄的线顺序不对,热电偶分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加热是不是MOS击穿了,或者连手柄的线顺序不对,热电偶分正负极

MOS测了是正常的。手柄都—样的在别的一样焊台试了都是好的。

网友A:
如果外围原件没有问题,就是324比较器质量不好,也有可能是发热头过度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围原件没有问题,就是324比较器质量不好,也有可能是发热头过度老化

对的,现在就是对324有怀疑?宝宝上要年后才发货了,要不找块试试。谢谢

网友:
90元卖你套完整的,非常漂亮的,没修没进水的,要么?936,HAKK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换LM324时凉的,
换了后一直加热说明LM324是好的
或电位器坏了

又找到-块LM324换上去。正常使用了,谢谢楼上的各位。玩的就是这种乐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找到-块LM324换上去。正常使用了,谢谢楼上的各位。玩的就是这种乐趣。

学习了,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顶一下。

老友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