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老式J2459学生示波器估测频率

楼主(2018-02-10):
前几日购得一台J2459学生示波器,到手一看发现它没有t/div旋钮,取而代之的是“扫描范围”和“扫描微调”。我会根据t/div数格子算出频率,但是怎样根据这个扫描范围和扫描微调估测波形频率?或者说,扫描范围与t/div怎样换算?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示波器只能显示大概波形 没有测算功能,

网友:
这个示波器没有这个功能。真的有些困难。

网友:
引出Z通道,用时标打点的方式估测频率。

网友A:
找个信号源,李沙育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信号源,李沙育法。

此种方法说明书上有载,但是如何用李沙育法测方波频率呢?仅仅能测正弦波是不够的。

网友:
用它感应一下50Hz交流电,看看参考波形应差不多了

网友:
直接买个直读的

网友B:
扫描范围 =1/( t/div * 10)
或者        =1/( t/di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范围 =1/( t/div * 10)
或者        =1/( t/div )

谢谢!请问两个公式乘以10和不乘以10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两个公式乘以10和不乘以10有什么区别?

两个公式只有一个是正确的,需要实际测试一下。t/div 是扫描一个格子需要的时间,乘10就是10个格子需要的时间。时间的倒数就是频率。

网友:
或者直接把扫描范围取倒数。比如100K的倒数就是10us。(或1us).

网友:
这个示波器内的扫描电路工作时会被“同步”所以从度盘看频率很不靠谱,那两个公式不适用这个示波器,要精确只有打点的方法,必须改电路。

网友:
这种示波器只能称之为“玩具”,根本不能称之为“仪器”,学习基本原理玩玩可以,而不能用于工程测量

网友:
扫描范围就是每秒扫描的次数,它的倒数就是扫描时间。对于屏幕上的水平格子,扫描时间除以格子数,就是每格的时间长度。

网友:
用李沙育图像法,那个可不是估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