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简易小热风枪

楼主(2018-02-10):
需要个热风枪,临时性的,能粘塑料就行。
现有物品:铁管,塑料瓶,12V0.16风扇,发热丝,电源。
手里没可稳压的芯片,所以风扇与发热丝同压,多粗的铁管好,发热丝电阻选多少。
用过热风枪的网友能给建议吗?
如果能化锡更好,就不是临时的了,成备用件了

楼主:
12V 0.16A风扇,可调电源。
主要担心塑料热化了或没热风。风扇与电热丝同压又不好调压。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应该有收获。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6315-1-2.html
热风枪也不贵,可以买一个,几十元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应该有收获。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6315-1-2.html
热风枪也不贵,可以买 ...

谢谢你提供的网页
刚试过风扇,我的风扇不行,这样会把自己后面的塑料瓶熔了
抽空上图。
再谢谢你提供的网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提供的网页 ,
刚试过风扇,我的风扇不行,这样会把自己后面的塑料瓶熔了
抽空上图 ...

你这个风扇风压太小,出风口直径小,热量带不走。换个涡轮风扇。控制风扇电压和电炉丝电压,就可以控制风速和发热量。
自制不多靠谱,想用的话就买个。在论坛入手一个850A,几十元,平时虽然用的不多,真用的时候很方便,比自制的好用,就是体积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风扇风压太小,出风口直径小,热量带不走。换个涡轮风扇。控制风扇电压和电炉丝电压,就可以控制风 ...

所言极是,风扇不合格

楼主:
拆下一只0.08A的风扇,试试两只风扇能不能好点:

楼主:
改善不明显,再无小风扇了,凑合试试吧。

楼主:
接线,没啥好说的就是没空间。测试嘛,开关安在外。
我在淘宝查了一下5A,10A的手电开关很合适。

楼主:
导线堵塞风道。
风扇的开关就不安装了(风扇先开后关好),设计成通电风扇就转。

楼主:
发热丝,常温3.04欧姆,发热一段时间3.97欧姆。
有些和金属外壁短路的地方,两引脚也不会这么长,平均4.0吧。

楼主:
电源上测试发热丝,发热丝不会发红温度过高,阻值可以(相对于风扇)。安全。

楼主:
设计是不加绝缘的,需要仔细处理发热丝,以后再说吧,先套了玻纤维管,进一步阻塞了风道。也长了点出来了。
云母纸可代替玻纤维管,云母纸是个好好东西(没用过,淘宝查的)。

楼主:
太简单了,没什么可说,发测试图吧。
热缩管测试

楼主:
热熔胶测试:

楼主:
今天的图用完了

楼主:
化锡测试:

楼主:
个头小,噪音小

楼主:
除去三颗固定风扇的螺钉,全是靠摩擦力连接,没胶很干净。接线都是冷压端子。很容易拆(需要小风扇时就拆掉)。
这个可用,就这样了,也不改进了。等有合适的东西重做一个更方便。

网友:
做得挺好的,虽然效果不能和成品热风枪比,但享受的就是制作的过程。

网友:
以前用铁壳的电吹风搞过,最简单的就是在进风口放上个纸板调节进风量,拆过svcd的主控芯片大概有200个引脚吧。

网友:
建议买成品,自己做的风量和噪音不好控制

网友(2018-03-21):
很好啊,实用,好!!!

网友:
你这也太简陋了吧?!最起码得两个电源吧,灯丝和转速同时调怎么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