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 老式拨盘电话机通话问题

楼主(2018-02-10):
为什么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我说话对方听不见只有刺啦刺啦的干扰音,对方的声音还挺清晰的,我以为是受话器的问题,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玩老电话机的老师碰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A:
碳晶话筒有问题了,把底部螺丝拧开,倒出碳晶,烘箱烤干,再装回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晶话筒有问题了,把底部螺丝拧开,倒出碳晶,烘箱烤干,再装回去就OK了。

应该不是受话器的问题吧,我换了两个都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受话器的问题吧,我换了两个都没用

碳晶受话器受潮就不行了,新的都一样,何况是放置多年的产品。拨号盘电话机的线路特简单,检查一下接触片等等。把碳晶话筒拿在手里放耳朵边摇晃摇晃,听听有沙沙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晶受话器受潮就不行了,新的都一样,何况是放置多年的产品。拨号盘电话机的线路特简单,检查一下接触 ...

老师请看图片

楼主:
还有没有碰到此类问题最后解决的?

楼主:
继续求助继续求助继续求助

网友:
三线的听筒红绿白,位置换一下接法。或找个完好的三线话筒接上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听筒的问题了。

网友(2018-03-15):
这种老电话现在还能吗?

网友B:
先拧开两个盖子把耳机和话筒拿出来,串联接到一个电源上,试试自己对着话筒说话能否传到耳机里。如果话筒是好的,那就得慢慢查话机外的线和里面的线路,反正那个东西比较简单,有了问题修起来也不算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拧开两个盖子把耳机和话筒拿出来,串联接到一个电源上,试试自己对着话筒说话能否传到耳机里。如果话筒是 ...

我想知道这种老话机现在还能正常用吗?我有一个,一直收藏着,从来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这种老话机现在还能正常用吗?我有一个,一直收藏着,从来没用过

如果电话线不是从光猫里出来的,应该还有脉冲拨号功能,那种电话机能用。我不知光猫里出来的电话线是否有脉冲拨号功能,即便没有也不过是无法拨号。

网友:
不知道你这电话机用在哪里?。受话器上要有电的,看线路通不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话线不是从光猫里出来的,应该还有脉冲拨号功能,那种电话机能用。我不知光猫里出来的电话线是否有 ...

谢谢告诉我,我哪天拿出来接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告诉我,我哪天拿出来接上试试看。

现在的市话网还兼容脉冲拨号功能,既是从光猫接出的市话线也一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