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风机的问题

楼主(2018-02-10):
老师好!我的一款艾美特HP2009型暖风机,正在用着时候,突然由暖风变成了凉风,不知咋回事,求老师帮忙给以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电热丝热保护器是不是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热丝热保护器是不是烧断了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疹断!问老师热保护器是什么样?如何检查?我是菜鸟,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疹断!问老师热保护器是什么样?如何检查?我是菜鸟,学习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你老哥年龄已经不小了,玩玩晶体管收音机还没问题,菜鸟修理220V供电的电暖器不怎么合适,还是找专业维修吧!安全第一。

网友:
拆机、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记错你老哥年龄已经不小了,玩玩晶体管收音机还没问题,菜鸟修理220V供电的电暖器不怎么合适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建议!六猴有二了,不过简单的还能行,但我有一个原则,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学着闹的。谢谢老师的关心!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好的!

网友:
过热保护开关,过热保险,PTC还是电热丝,看看插件是否烧蚀

楼主:
老师好!请看图:

网友:
你看看热保险是不是坏了

网友C:
你的图中,发热元件上边那个两红线入、棕线出的那个金属壳的,是过热保护开关,一般动作后可以自行复位;
它右边那个棕线入、棕线出的那个压在槽里边的,大约是个温度保险之类的;
用万用表测量这两个东西是否断路,如断路更换之。

网友D:
如温度保险丝损坏需要替换,只要剪去主体,将新件的脚与残留旧脚绞在一起即可(上锡不当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中,发热元件上边那个两红线入、棕线出的那个金属壳的,是过热保护开关,一般动作后可以自行复位;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温度保险丝损坏需要替换,只要剪去主体,将新件的脚与残留旧脚绞在一起即可(上锡不当易损坏)。

回老师:我用万用表殴姆100档分别测量两个元件,测右边的元件时,指针打在了表的5上。测量左边的元件时,表针打在了最右边。请老师判断一下两个元件的好与坏。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老师:我用万用表殴姆100档分别测量两个元件,测右边的元件时,指针打在了表的5上。测量左边的元件时, ...

左边的温控器没问题,右边的元件照片看不清不好说。如果正反量都是5的话试试短路该元件试机,能制热的话按元件标注参数换一个即可——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温控器没问题,右边的元件照片看不清不好说。如果正反量都是5的话试试短路该元件试机,能制热的 ...

老师早安!按照您说的去操作,马上就有了热风,确认右边的元件已坏,随后更换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早安!按照您说的去操作,马上就有了热风,确认右边的元件已坏,随后更换好了。谢谢!!!

早!您倒是配件齐全。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您倒是配件齐全。佩服!

老师好!元件还没有找哩,还不知道能否找的到。只要知道问题的所在就好办了。谢谢老师,哈哈哈!

网友E:
      你这个东西全部没几个原件,检修时可分别或同时把你图上的两个原件短路看,即可找出故障原件,万用表你都不会用就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东西全部没几个原件,检修时可分别或同时把你图上的两个原件短路看,即可找出故障原件,万用 ...

谢谢老师的关注!学中干干中学!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