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9C52

楼主(2018-02-10):
我是小白一枚,请问个小白问题就是89C52芯片里面的原代码能够下载出来吗?

网友:
AT的89C52可以读出来,STC的只能找解密公司破解。

网友:
源码是读不出来的,只能读出目标代码。
目标代码可以反汇编查看的,但你不知道是用什么语言编写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编译器,更没有办法还原成源代码。
里面的注释信息、格式信息、宏、配置信息全部丢失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