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晒一下在家吃灰充电器

楼主(2018-02-10):
各位朋友这款充电机我只用过 两回   我就吓坏了  我不知道多大功率我只充过一回汽车电瓶时我都不敢加大点电流 我一次正常电流时房里一根小正常电线马上着了我马上关闭总电闸   万幸没着火  我在一次  充电时不敢用房子 外接细线了  必须用2.5平万线上充电那电流不敢加大点 那电线还发热  那位朋友知道这款充电机是不是个人家庭用的  我 还敢用不 在用注,意那些事项

网友:
这玩意只适合十来块电瓶串联充电,而且充电电流就是电源电流,20~40A快充时电线都会哼哼叫……。还是卖了吧,不实用

楼主:
谢谢您朋友的提示我一定处理  但是市场上卖一百多钱充电器也不好  壳大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  里面只有一个变压器在有几个不二机管在没有什么东西

网友:
80,90年代汽修厂的维修车间里,电工组里专门负责看护电瓶充电的师傅用的,给几十只电瓶统一充电用的大功率充电机。

小车的可以20来个一起充,大卡车的十几只一起充.

通常还得放在单独的电工组车间里,旁边是一排配电柜,有单独的电源输出,不能直接插在墙上用的。

这个岗位通常都是优待岗位,给德高望重的老职工,还有2-3年即将退休的老师傅准备的。想当年我师傅才24岁,一个上午跟一台老卡迪拉克的启动马达较劲,把人家7-8块充好的电瓶都给用光电了,气得人家老爷爷满院子的骂。。。。。。。。。。

网友A:
旁边那个是什么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个是什么炉。。。。

朋友是暖风锅炉

网友:
老铅酸用的。还能发挥余热。

网友:
应该是无隔离可控硅充电机,电源线里的电流是被可控硅切掉了部分波形的脉冲电流,峰值可能很高,所以电线发热厉害,挂接的电瓶越少就越严重,如果电瓶多到串联总电压接近200v,发热会小的多。

网友:
现在也还可以用!

网友:
各种玩意真多啊

网友:
可以改稳压电源吧

网友B:
楼主屋子里也是够乱了

网友:
,,,,风炉是干什么的,挺新的,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屋子里也是够乱了

朋友放东西的是暖大棚里是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