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源 维修求助

楼主(2018-02-10):
客户的一个小主机    不是标准电源。 比那种DELL品牌机里的小电源还要小。。。。。

这个主机很小。  电源很薄

电源插头样子和普通电脑的样子一样。

但是  大小不一样。

看我手指头的比例

也有绿色的开机信号线

但是  我不确定  这根绿色的线 就是开机信号线

故障:

整机没反应

我测量 电源插头的绿色线   有3V 电压

用镊子对地短接。     电源不转

我以前经常搞普通的电脑电源       绿色线我记得都是5V的

这个是头一回见    3V的

一般那个电源也不值钱    基本都没太修过。。  最多也就换个后级的电容呀。。。  整流管呀。。之类的。。。

一般坏了都整个换了

但是整个小电源。。  不常见。。。   想随便找一个    试试   插头还不一样。

我想修修看

大伙给兄弟出出主意呗。。。

谁对开关电源比较了解   帮帮小弟   。。

网友:
3v,是有点低

网友:
先把那几个怀孕的电容换掉吧

网友:
分别测量这二个电容两个脚上的电压,如果也是3V就把这两个电容换了再测量一下,换上好的电容应该就可以达到5V了

网友:
结构太紧凑了,维修难度大

网友A:
小电源也分主副电源,副电源没有问题,主电源有问题,一般是电源芯片(3842)及电源场管、场管漏极0.5欧电阻等相关元件损坏,细心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源也分主副电源,副电源没有问题,主电源有问题,一般是电源芯片(3842)及电源场管、场管漏极0.5欧电 ...

通上220V     我测副电源    已经有5V

我再照你说的看看。。

网友:
这个电源控制芯片好像是494+功率管

网友:
检测功率管是否有问题。用万用表检测

网友A:
标出8脚和16脚集成电路型号,大功率管型号。方便分析

网友:
我刚修好一个一体机电源,和你的很相似。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直接买一个二手的用用。

网友:
换掉鼓包的电容就好了,维修了多个这样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出8脚和16脚集成电路型号,大功率管型号。方便分析

16脚IC   是CM6800     新发现了一个现象:     单独电源上电   5V SB   有。。。     绿线3V

但是把电源插到主板上   5V SB  马上被拉低  只有2V 左右了。       电源的指示灯也不亮了。。      单独电源的时候    指示灯还能亮

看样子  副电源部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源也分主副电源,副电源没有问题,主电源有问题,一般是电源芯片(3842)及电源场管、场管漏极0.5欧电 ...

16脚IC   是CM6800     新发现了一个现象:     单独电源上电   5V SB   有。。。     绿线3V

但是把电源插到主板上   5V SB  马上被拉低  只有2V 左右了。       电源的指示灯也不亮了。。      单独电源的时候    指示灯还能亮

看样子  副电源部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