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

楼主(2018-02-10):
请问高速最高限速110,两车道,那么右侧车道最高时速是多少呢?大年初一高速上车多吗?请老司机指点下。

网友A:
如果最高速是限速110(实际上比较多的是120和100,限110的不是太多的)的话,通常两车道都是一样的,不过如果是分车道的限速标志,就要根据标志来了。比较多的情况是限速仍然是110,只不过会限最低速不一样,左侧的可能是90-110,右侧的是80-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最高速是限速110(实际上比较多的是120和100,限110的不是太多的)的话,通常两车道都是一样的,不过如 ...

哦,我就是担心右侧车道100会超速,书上学的是分道分速,而如果一直开100只能占用左侧超车道,所以很疑惑

网友:
两车道最高限速都是110    只是中间车道90~110    外侧车道60~110   没见过高速110限速的那基本都是北方弟兄,  岭南山区 110  100  90   80  的高速限速是很常见的

网友:
道路上不分的,高架桥限速80,最右侧60,实际上都是按照80的标准。

楼主:
两个车道都能110是吗?

楼主:
文明驾驶和不违规都遵守

网友:
初一高速上基本没车。我每年初一都出门去旅游。有发言权。

除了有特别标示,限速是一样的。

大车和小车的限速不一样。

网友:
高速上每条车道都有速度标识吧,注意看一下就好了,不同的地段限速还会改变的

楼主:
谢老司机提醒,初一适合出门,那返回啥时候合适呢?

网友B:
没有超车道一说了。几年前就明确终止了这个说法。只不过由于部分地区经济条件不好,未能及时清理路上的错误标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超车道一说了。几年前就明确终止了这个说法。只不过由于部分地区经济条件不好,未能及时清理路上的错误 ...

就是说两个车道随便长时间开都没问题,是不?

网友:
这个要看车型,小车车速要高些110,但是大车一般是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