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钳形表

楼主(2018-02-11):
         一数字钳形表测量基本正常,就是耗电大,各档在不测量时电池耗电100毫安左右,正常吗,请师傅们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到还没注意,有一个数字钳表送人了,只有一个指针式的。不过100毫安肯定不正常

网友:
你这肯定不正常,那么大耗电100毫安两节电池能用多久啊,更不用说那种用扭扣电池的了。
我的LINI-TUT201的静态耗电只有1.56毫安。

网友:
那么大电流不正常

网友:
我刚测过我的UT203,工作电流8mA,使用9V积层电池,买回来都没换过电池。

楼主:
LM358是电源管理芯片吗,如果他出问题还能显示正常吗,谢谢。

网友:
LM358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建议你用洒精洗一下主板看看,是不是受潮了。

楼主:
给我的朋友说是按错了电压高的充电电池坏的,应该查那部分,谢谢

楼主:
师傅们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