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电流互感器损坏求助

楼主(2018-02-11):
朋友电磁炉电流互感器因损坏不加热,型号是万加热MC18A,试着从其它的旧板子上拆了好几个,经过试用都加热慢,原机电流互感器次级断路,拆开坏的互感器看了一下外面引脚没有断,重新缠绕没那个能力!所以求论坛师傅谁有这个板子帮我测量一下原机次级阻止,或者是卖我一个互感器!谢谢论坛师傅!

网友:
找废板子拆几个看哪个能用,一般次级铜阻约几百欧姆,次级匝数相差不大微次级电位器使最大电流8安左右即可

网友:
把主板。元件型号图片发出来才好帮你找

网友:
关键是匝数比,阻值关系不大。找个差不多的换上,拿个钳表测电流调下取样电位器校对下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