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三灯直放式收音机制作

楼主(2018-02-11):
收听效果,采用的是1K2高放 1B2电压放大 2P2功率放大,无再生工作方式。BAT85二极管检波。工作电压54V
测试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d1115124ec2f6e7aa93
测试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2557fef353708f72935
测试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e05ad532d9a228ccdb2

网友:
电池三管机做的很好,二极管检波不错,赞一个!

网友:
核心是那个10mh电感,其和bat85的10p结电容及各种分布电容谐振点是不是落在中波段了?

楼主:
三灯直放式收音机 yyh

网友A:
灵敏度怎么样?声音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怎么样?声音不会很大。

还行,晚上效果比较好,有测试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灯直放式收音机 yyh

按大赛规定与作品同拍的字条照片中字条应包含作者ID、作品名称和拍照日期三项内容,您的这一张照片缺少两项内容,请尽快补充。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好的,下班回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好的,下班回家上

谢谢!

楼主:
参赛,上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晚上效果比较好,有测试视频

看了视频听声音不大好,最好找大点的老纸盆喇叭这样声音会稍大点。

楼主:
盒子装不下了,不然用大口径的喇叭

网友:
二极管检波,不错。

网友:
原理图不太完整,最好再补充完整一下(空气单连位置,乙电电压等),我想学着做一台玩玩,谢谢!

楼主:
建议把bat85换成2ap9,声音会大的多,看来点接触的检波管还是要好的多,我已经实验证实了。正向电阻900欧姆,反向54k欧姆,压降0.196伏的管子

网友:
分析了楼主的电路, 虽然看上去是二极管检波, 实际上是一种改良了的栅极检波, 用二极管代替低效的栅阴二极管, 所以才这样灵敏, 看来这种电路值得推广。

网友:
工艺一流。值得点赞。这若是在50年代,绝对是牛的一塌糊涂了。但当今的中波,电波环境太差。远地信号接收估计比较困难,但收听本地强台应当还可以。

网友(2018-03-15):
支持—下楼主作品,顺便看了楼主其他几个单管机作品,都不错,楼主可以说说晶体管场管比电子管的好吗?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实际体会不出来,电子管可能就是噪音小,选择性好点吧,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