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凑一个鱼缸LED灯

楼主(2018-02-11):
读书时学过一点电器维修知识,工作之余喜欢倒腾一些小东西,自从几年前喜欢上了养金鱼,就一直想弄一个自己满意的鱼缸灯,先后用广告用的发光字模组组装了一个灯条,飞利浦T5灯具,然后偷懒买买买,弄了两根36W的LED灯条,又加了俩颗7W的射灯……总觉得不爽,看到别人做的灯高端大气上档次……心里痒啊……
以前灯条的效果!
其实……就是随便在*云家买的硬灯条,6500K白光,60+水位,苔还是会有的,只是长得不好

以前的36*2硬灯条+射灯

以前的36*2硬灯条+射灯

某天逛论坛,突然发现有飞利浦路灯灯板卖……脑壳一发热,下单买了两片,功率能上300W,准备降功率使用,有个100多瓦就够了!
这是第一次发的灯板,单板48珠串联,买大了,后来换成单板32珠的,东西都一样,色温应该是4000-4500K(NW),灯珠可能是飞利浦流明Rebel ES系列的,自带透镜,偏暖色,不是养金鱼常用的正白(6500K)!板子自带一颗NTC热敏电阻,后面会用上!接线端说明:左一:电源+,二\三:NTC,四、电源-
哦……票子的问题……本来是90两块,后来换的时候花了105,算老……人家卖家也麻烦,给你换就不错了!

48珠正面

48珠正面

背面自带一层石墨导热层,铝基板挺厚,2-3MM吧,拿在手上哇凉哇凉的……

48珠背面

48珠背面

有了灯板没电源不行啊!又找马云要了一款电源(也是坛子里某商家的,同时买的三块飞利浦恒流源,两块都是150W,一个国产,一个墨西哥的,还有一个几十W的也是国产的),全新太贵,找个拆机的能用就行,结果拿回来一试,还真是只能凑合用用,查了资料本来这款电源是能通过外接电阻调光(调电流350-700MA)的,结果折腾半天,现实无情的给我一锭子,图便宜买了条老牛啊!不能调啊不能调!想一想只要你30来块钱你想买啥子好货????150W的恒流源你当真以为不值钱嗦……,好在带96珠后发现电流能恒定在460MA,电压270V左右,总功率120多W,差不多了,将就用吧!反正也用不了那么高的电流,而且这个电源带96珠也上不到700MA!神奇的事情是只带48珠的话电压为135V,而电流却自动降到了350MA,要是两块48珠并联,单路电流为230MA,百思不得其姐啊!另一块墨西哥的(参数外形和国产的一样,但编号不同)直接就带不动96灯珠(并联可以350MA单路,串联不行),一闪一闪亮晶晶啊!带48珠没问题,电压135V,电流700MA,也是无法调流,几十W的小电源倒还可以调电流,只是低负载时有噪音,唉,暂时也用不上先吃灰去吧!东西老重了,150W的一块电源接近1KG,里面是不是塞满了水泥嗷!
差点忘老……该电源外壳带电滴哦,110V,吓得俺小心肝一颤一颤的,赶紧问度娘,然后知道这个是Y电容导致的,电流很小打不死人,漏电保护器也不会跳,只是一不留神有时会有点小赤鸡……,可靠接地就OK了!

恒流源150W

恒流源150W

好了,灯有了,电源有了,灯壳和散热器捏?还是只有找马云大大啊……万能的X宝寻到这个,120*50的PVC线槽,装32珠的灯板(规格大概是10*22CM)应该刚刚好!先前准备买铝合金的,后来好生庆幸买的PVC,为嘛?好加工啊!

150*50PVC线槽

150*50PVC线槽

这个是堵头,买了4个,材料挺厚,害的我运费都遭了20,和线槽(三米)一共花了60大洋!

堵头

堵头

外壳有了,该散热器了,买的95*25*1200mm。有的人就说了,干嘛不干脆买套件啊,那个多漂亮……可惜俺翻了半天,发现套件都基本上支持窄的铝基板,就是大家常用的长条形那种,中间有槽,用我买的灯板会导致散热不均匀!没办法,唉……

散热器

散热器

东西差不多齐活了,上主力工具
不堪入目的现场!

凌乱现场

凌乱现场

一番开天辟地……线槽开三个孔,剔掉底部的两根凸起的槽子!
然后,开始连接每组灯,共3块灯板,每板32珠,一共96珠,全部串联,电压有点高,这也是采用PVC线槽的缘由之一,焊接后注意用胶把焊点固定一下,我就是没固定后来一不小心就把铜皮给撕断了!中间两根黑线是连接NTC电阻的,风扇调速用,下面会介绍到!
这个,铜皮被撕断了,只能割开部分透镜连接电路……
连接完成,随便找张卡
抹上导热硅脂(我不是抹的硅胶,这样会固化后取不下来灯板了),然后用卡片刮上薄薄的一层就OK了!本来这个灯板自带石墨散热层,但我不知道到底效果如何,还是加上硅脂心里安慰一下下!

硅脂

硅脂

所有线路归拢到一端,焊接上那啥接头,由于是采用同一种接口所以头上缠上不同颜色的胶带以区分。
快完成了,接上奇葩的倒装防水接头(为嘛要倒装,因为我那缸盖和拉筋的距离只有8CM不到,正接就超高了),装上风扇电源接口,风扇找了个以前电脑机箱的散热风扇,8CM的,刚刚好,抠个洞洞装进去卡得梆梆紧。
定位开孔,上螺丝,螺丝顶部戴一颗小的硅胶垫,卖散热器那家就有,吼吼!然后粘上灯脚,本来是从内部拧螺丝的,后来换了透镜后装不下了,只好反过来粘了!最后透镜周边及中间抹上玻璃胶,OK,两头的堵头就用透明胶带缠上了,就不用玻璃胶封死了,免得下次拆的时候麻烦!
风扇控制电路,由于没找到合适的12V电源,手上有一个18V左右(标称12V,空载20V)的电话交换机电源(变压器的),将就用了,很简单的元件,一颗中功率NPN型三极管(好像用的是D772,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在零件盒里,查了下参数应该能用就用上了),一颗1KΩ电阻,标了个T的电阻就是板上自带的NTC(查资料应该是10K/25℃的),下面那颗1KΩ的可调电阻可以用来调节风扇启动温度(模拟的哈,不精确的),阻值越低风扇启动越晚(启动温度越高),我现在是装的1K固定电阻,常温时风扇不启动,灯打开大概几分钟后风扇开始缓慢旋转,温度越高,风扇转速越快!风扇电压达到6V时就感觉风力挺大了,到8V会有明显的噪音,以后有好的风扇再换一个。画灯的那个符号的位置应该是串接的风扇哈,想不起风扇的符号了,用灯符号代替,现在运行有个缺陷就是风扇正好安装在NTC的上方,导致温控不准确,风扇还是应该安装到整个灯具的中间位置,这样效果应该更好一些,另外就是中功率三极管温升较高,需要贴在散热片上,风扇两端应反接一颗二极管,偷懒没接!嘿嘿……电路效率较低,又不想弄更复杂的了,将就先用着……
参考电路,该电路TR1随温度变化时(实验时用一颗可调电阻代替TR1),感觉风力变化太小,后来改成了上图!

参考

参考

终于差不多了,感觉没品牌多丢人的!好吧,找以前的废料贴个牌……段友们……别打我……我是伪段友! 滴……滴滴!

穿衣服

穿衣服

准备闪亮登场喽……
补两张果奔的全景图片,请忽略打的不规则散热孔……我会说手都钻痛了吗
白花花小肚皮……那个透镜是后来换过的,图上这种是偏光的,适合路灯用,鱼缸用会很难受……这里也感谢一下卖家厚道,帮我拆了圆形的透镜发给我!
顺便鄙视一下成品鱼缸的控制器,明明是三芯插座,偏偏不接地线!还好唬不住俺……
分分钟接上地线……当然你先要确保家里电路是带地线的,否则也是做无用功!

控制器2

控制器2

这就是用椭圆透镜的结果,明显一边亮一边暗……俺滴那个神啊!要亲老命啦……
并且……长度方向这斜射角度,不摆了……那是张得相当大啊!看地上,发现彩虹了吗?
等卖家把圆形透镜发来换上,又特意把半边的苔刮了,其实是长了很多黑毛藻,看的我实在受不了啦!正好看看出苔效果!
整体色温稍偏暖!但还能接受,上部有暗区,估计这透镜的角度在90度左右吧!

效果1

效果1

暖暖的,适合冬季!哈哈!注意地上,终于没有跑出来的一坨光了!
你如果看到苔冒泡了说明你眼力不错嗷……
好了,就酱紫!初次发帖,大神海涵!关于风扇控制部分三极管发烫的问题请大神支招,下次再改进一下!顺祝坛友们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楼主(2018-07-16):
引用 网友A:
盆友的制造节能是第一好!比起其它光源省电,亮度高,会有应用的!赞!顶!

缺陷还是明显的,就是不能更高效节能,哈哈!
最初考虑分时多段控制,但这种成品板改起来挺麻烦,电源也要改动,成本又增加了!以后弄还是弄分体式的光源,好分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观赏角度方案可行!赞!顶!  另外,据偶所知,动物要晒UV射线,陆龟要UVB射线,UVA ...

单独有个UV灯,消毒用的!那个不常开,也不会射到鱼!

网友B(2018-02-11):
养红色鲤鱼,应该用什么灯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家用电不要钱

确实不够环保,但没合适的采光只能用灯光凑合一下了!个人爱好没办法,您家用电不花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养红色鲤鱼,应该用什么灯照好?

就显色性来说,一般情况下LED显色性高色温的不如低色温的,但低色温比如2700-3000K这种暖光会导致光线较暗,高色温显得亮、但显色性就差一些。养鱼用灯光看自己需求吧,红色的鱼色温低会显得更红,有的甚至直接用不同色温灯珠来搭配。我是为了兼顾看鱼和养青苔用了这个灯。若是采光好,没必要用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养红色鲤鱼,应该用什么灯照好?

紫外线灯是不行的,一般用于杀菌除绿水,海缸好像会用到。鱼的体色和光线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养鱼的环境,吃的食物,水体PH值……深色环境中鱼体颜色会趋向于更深,不易褪色;食物方面补充胡萝卜素和虾青素对显色有效果,最简单的就是时不时的喂一些浮萍或青菜叶!壕的话就买成品饲料,要啥有啥!哈哈!水体PH值保持中性到弱碱性就行了,一般在过滤里丢点珊瑚骨。
简单的想通过灯来提色保色是不现实的,照明用的灯就行了,不管LED还是三基色灯管,色温一般使用6000-6500K,想暖色一点4500-5000K,不要用2700-3000K的。我做这个灯是考虑到培育青苔的需要,鱼通过啃食青苔也有保色显色的作用,并不是有个神灯就能直接实现保色显色的作用。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D:
楼主可能器材交换版看得少,我上次那边买的5元一片的路灯灯板,降低功率用,测电流大概20W,用在客厅都很亮了。
估计楼主没有实测,鱼缸哪用得着100W?有20~30W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器材交换版看得少,我上次那边买的5元一片的路灯灯板,降低功率用,测电流大概20W,用在客厅都很亮 ...

嗯,确实没怎么关注,能淘到便宜的当然好,我是脑袋发热了,哈哈!
我的缸1.5米,高度接近70CM,所以要兼顾缸底光线的能量的话只得功率高一些。需求不同,用的灯也就不同了,若是只是照明的话最初1根18W的灯都能行!
这个功率是实测的,电流460MA,电压270V,虽不精准,但应该差不了多远了!

网友(2018-06-01):
另外在论坛买了两个12v大功率电源花费63   只用上了一个  一共花费106+60+63=229

也是我刚完工的鱼缸灯  除了外壳没弄   我觉的还算满意
灯珠配比都是自己严格按照植物生长需要的光谱设计的(百度来的资料)
光色有红+蓝+紫+白   平时开灯只开红蓝紫   满足植物生长需要
白光单独控制  观赏时只开白光

全灯满功率设计160w   电源在11.6v-14.2v可调    电压设定12v  全灯功率100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痴迷于养鱼,但一开始就把水族箱里的LED灯拆了。

鱼对光比较敏感,就算客厅里的吸顶灯都先从最低档 ...

很好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箱灯我一般不开,一开灯感觉鱼太受刺激了,只有小朋友赏鱼的时候开一下,不过也会马上关掉。

楼主(2018-07-11):
这种方案也考虑过,主要是对全光谱不太相信,焊接也麻烦,就偷懒了!
还留了一套外壳,等这个灯用得差不多下次改成模拟日出日落的效果,希望到时全光谱灯靠谱一些!

楼主:
这是准备养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痴迷于养鱼,但一开始就把水族箱里的LED灯拆了。

鱼对光比较敏感,就算客厅里的吸顶灯都先从最低档 ...

考虑过海缸那种模拟日出日落的灯具,太麻烦了,控制器得费些毛爷爷,还要改线路,算了!
至于鱼的感受,抱歉真的没法考虑进去了!鱼最好的生活环境莫过于大自然,最好的灯光就是太阳光了!

网友F:
是准备养草   随便种了几棵中性草  光照可能太强了  叶子会干枯   正在调整光照时间  等调整好了再正式种草

网友A:
从观赏角度方案可行!赞!顶! 另外,据偶所知,动物要晒UV射线,陆龟要UVB射线,UVA可能常用于消毒,还有UVC射线,其频率严格区分。鱼用那种,还是问清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准备养草   随便种了几棵中性草  光照可能太强了  叶子会干枯   正在调整光照时间  等调整好了再正式种 ...

草缸不了解,以前刚学养鱼的时候养过水榕、铁皇冠、蜈蚣草……都被金鱼糟蹋的一塌糊涂,索性裸奔!草养好了配点小型鱼还是舒服!
溶叶可能不是光线引起的吧,好像记得草得转水,你若是从别人养的草缸移过来的应该好得多,外面买的多半都没转水的!还得配二氧化碳……好麻烦!哈哈!以前弄过,还配液肥……太复杂了!等以后有兴趣了开个原生缸,养点草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有个UV灯,消毒用的!那个不常开,也不会射到鱼!

盆友的制造节能是第一好!比起其它光源省电,亮度高,会有应用的!赞!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缸不了解,以前刚学养鱼的时候养过水榕、铁皇冠、蜈蚣草……都被金鱼糟蹋的一塌糊涂,索性裸奔!草养好 ...

我的草是从自己的另外的小缸里移栽过来的  不存在转水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草缸不了解,以前刚学养鱼的时候养过水榕、铁皇冠、蜈蚣草……都被金鱼糟蹋的一塌糊涂,索性裸奔!草养好 ...

金鱼必然不能养在草缸里啊   直接就是连根拔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鱼必然不能养在草缸里啊   直接就是连根拔起

嘿嘿……刚开始养鱼哪里管那么多,看到别人缸里配点草挺好看,手痒就照虎画猫……

网友(2021-08-17):
走过路过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