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绿杨YB1052B信号发生器资料

楼主(2018-02-11):
入手了一台绿杨YB1052B信号发生器,标称100kHz-150MHz,分两段:100kHz-10Mhz,10Mhz-150Mhz。
这台的频段一实际上是300kHz-10.4Mhz,频段二实际上是14Mhz-153Mhz,整体都偏高,而且关键是10.7MHz出不来。
该机的频率是用一个多圈电位器调节的,估计内部是压控振荡器。想处理一下,把频率范围调回正常范围。
网上搜索了一圈,没有找到资料。如果自己摸索的话,恐怕要绕不少弯子,各位老师有没有这信号发生器的资料支援一下?先致谢!

楼主(2019-02-10):
搞定了,调了一下跟调节频率主电位器(WXD3-13)临近的那个10k蓝色多圈电位器,逆时针旋转了半圈,频率覆盖基本达标。
只不过,那WXD3-13电位器的品质比较烂,始端接触不太好。

网友A(2018-02-12):
查看看主控芯片的资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看主控芯片的资料就可以了

这回复,让我不知道说啥好……
几十片IC的东西,你让我查主控芯片(单片机)的资料?这回复跟灌水没多大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回复,让我不知道说啥好……
几十片IC的东西,你让我查主控芯片(单片机)的资料?这回复跟灌水没多大 ...

这都不知道查哪个  给你图纸你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不知道查哪个  给你图纸你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本机是采用单片机的仪器,单片机在这里只是用来实现控制功能,这种通用单片机,就算找来标准应用电路也没有用,因为随着具体设备功能的不同,单片机的外围电路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变化,而且引脚连接还跟编程有关。打个比方,同一个型号的单片机,可以用在全自动洗衣机里面,也可以用在智能电饭煲里面,或者足浴盆里面。假如现在有一台使用这个型号单片机的全自动洗衣机坏了,找来这单片机的标准基础电路有用吗?

另外,这台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调节是用多圈电位器的,并非用数字键盘直接设定的,所以调节频率功能肯定不是通过单片机实现的。

在技术区,回复帖子得有实际意义。你来一句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泛回复有啥意思?在求助贴里面回复这种跟灌水差不多的贴不太合适,要获取论坛积分请正面积极地参与实质讨论。如果你有真材实料有能力帮助,我非常欢迎并且感谢你的帮助。否则请不要在我的帖子里面回复这种没有建设意义的空洞话。

网友B:
这机我用示波器测定过所显的频率与幅度波形基本正确。只是多圈电位器有时会跳格建议洗下或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我用示波器测定过所显的频率与幅度波形基本正确。只是多圈电位器有时会跳格建议洗下或更换。

这种规格的多圈电位器买不到正宗的,回头我测量一下,手头有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可以用来清洁它。不过我这个没有感觉跳格,因为频率调节很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