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数字驻波表,没有思路,有没有共同想法的来交流

楼主(2018-02-11):
想做一台数字驻波表,但实在是无从下手,因为也刚入门业余无线电(还在苦苦的等考试操作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本人可以做51单片机编程、Arduino开发,也可以画PCB,望高手前来指导啊,需要用什么器件,勿喷,谢谢

网友A:
不就是个模拟驻波表加一个A/D转换么?

网友B:
驻波比和功率计好像是非线性的!关键是检测单元,和校准.比较麻烦,而且射频功率会有很大的干扰!

网友C:
记得十年前用2AG二极管和100uA指针表做过一个驻波表, 加个AD转换应不难, 难的是校准, 当年也是没有也只是指针看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个模拟驻波表加一个A/D转换么?

您有没有模拟驻波表的电路图呢?我在其他帖子里看的都是有图没有原件参数或者压根不给图,有的话希望您能发一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十年前用2AG二极管和100uA指针表做过一个驻波表, 加个AD转换应不难, 难的是校准, 当年也是没有也只是指 ...

您有没有模拟驻波表的电路图呢?我在其他帖子里看的都是有图没有原件参数或者压根不给图,有的话希望您能发一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驻波比和功率计好像是非线性的!关键是检测单元,和校准.比较麻烦,而且射频功率会有很大的干扰!

您有没有模拟驻波表的电路图呢?我在其他帖子里看的都是有图没有原件参数或者压根不给图,有的话希望您能发一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没有模拟驻波表的电路图呢?我在其他帖子里看的都是有图没有原件参数或者压根不给图,有的话希望您能 ...

网上很多,自己搜索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有没有模拟驻波表的电路图呢?我在其他帖子里看的都是有图没有原件参数或者压根不给图,有的话希望您能 ...

着有一点资料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着有一点资料看看吧

好资料。我也在学习。

网友(2018-05-12):
关键是看怎么校准了,在一个是稳定性,一般设计温漂影响比较大。打算用什么单片机?

网友:
校准一台万用表的费用要比万用表的价格高

网友:
校准是这个大问题,专业设备才好,高频设备很多材料费用并不高,贵在校准和生产设备上.

网友:
上HELLOCQ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