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LM317线性电源制作

楼主(2018-0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最好另给加个过流(短路)保护,靠LM317自带保护并不靠谱。
图上的继电器触点是常闭的,画错了成常开了,排除短路后自动延时复位,延时常数在于C1的大小和R2的阻值。
过流控制调R3的值,使R3上的电压降小于Q1的导通电压(硅管0.6V)就不会启控继电器,根据欧姆定律计算电阻值,0.1Ω就是6A,楼主需2A就要用0.3Ω,功率大于2W,当然继电器触点也大些为上。

网友:
非常好,完美,线路很实用!

网友:
LM317有个最小稳定输出电流,也即最小输出电流。厂商不同,这个值也不同,一般不大于5毫安。当输出电流小于这个值,不能稳定工作。

这点在扩流时要注意。因为外接扩流管的加入,可能在一部分范围内317输出电流小于稳定电流。

NPN扩流,为了保证317最小稳定输出电流,往往通过一个电阻解决。也保证了317工作在最佳线性区。

网友:
变压器次级18v经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可达24v左右,高压差情况下如何输出大电流?比如输出5v,317输入二三十伏,那么效率极低,应该设计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桥式和全波整流的切换或是变压器抽头切换。。

网友:
还有空间,加个电压跟随。高压差也不用怕。

网友:
彻底解决低电压输出时的功耗,是变压器分档。跟输出电压的粗调同步。另外NPN管扩流的稳定度不如PNP管的。保护效果也是。

网友:
电流大了散热片能当烤饼铛,而且真的能烤饼

网友:
我那个比你的壳子长得差

变压器分档,搞几个继电器弄成自动跳档的,才能解决大压差效率问题吧

网友:
工艺水平高

网友:
输出0-12V,18V交流电压太高了。整流后的电压高达24V。对扩流管的压力相当大。

正确的应该选择15V交流,整流后电压20V左右。能兼顾电网波动。

但实际上,现在电网波动很小;学生实验电源,精度要求不高。如果我设计,也许会直接采用13V变压器甚至12V变压器。可以大大减轻调整管压力,也就不存在什么抽头和分挡问题了。

限流保护还是要的,防止短路烧扩流管。现在有很多经典限流电路是可以参考的,三四个元件就组成,没必要搞复杂。
最简单的保护,就是在输出加一个3A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