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功放怎么改

楼主(2018-02-12):
一边小声一边只有伴唱,车机前两路输入的,车机直接接喇叭是正常的
求大师指教换些什么能让音质好点,我是小白望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变压器都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这台机的设计是基于八十年代的,那时开关电源升压电路并不普及,又或设计水平极低,

所以都是用变压器在功放输出端升压,来增加输出功率.这就是大变压器的作用.

而輸入变压器则是直接接自收音机输出喇叭端,以匹配推动功放管,而剩下的另两个变压器是电源处理

铁芯变压器作滤波,磁芯变压器作不太大的升压

这种机除管子会坏之外,各变压器还会因装在汽车上,很容易出现线圈本圈圈间磨短路,就形成声音小,如对自

耦变压器圈间短路无修理经验者,建议放弃修理.另购一台用开关电源升压机

叧;这台功放低频只到180周左右,在音质方面毫无保留价值,这是新的小生产厂所出极低端产品

网友:
越换越差。这就很好。

网友:
你的技术会比别人高?

网友A:
这么多变压器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变压器都是做什么用的

好的才有   变压器

网友:
换个功放吧,貌似这个功放差点

网友:
改没必要,还不如直接加钱换套好点的

网友:
不懂得还是买,不是改。

网友:
说实话,车机很难玩,本身就是校了声的,看一下汽车内的空间,再看看家里的空间就明白了…

网友:
可能需要搞懂它是怎么控制声音的。你脱离了车的环境和控制,可能是有些地方没有弄好。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要求高的话,懂不懂都是这样---只要不图研究技术和玩的乐趣尽量除旧迎新,成本低效果好。还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家里还少了垃圾。收藏爱好者和极度发烧友另当别论。

网友:
这台也太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