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老锗3AG1和3AX31尚能唱

楼主(2018-02-12):
朋友送一些老锗管3AG1B/C/E和3AX31A/B/D,测了一下,大部分是好的,高频管的Iceo在15~50uA,低频管的Iceo在,120~480uA, Hfe在12~85, 感觉还可用,找来一些现成的元器件,花二个多小时做了个铁钉板的经典超外差6管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一节1.5伏电池串一个电阻后直接用万用表测的,都超过20mA!

1.5v下穿透20mA的锗管都报废了,不能用。我Iceo测试的经验数椐是:小功率高频管<200uA@3v,小功率低频管<2mA@3v,大功率低频管3AD6 <20mA@6v,3AD30 <50mA@12v, 3AD18 <100mA@12v尚有一些业余利用价值。装机时可能工作一段时间就声音小或无声或真正击穿。实际上如果是用3AD30C或3AD18B的管子装50W扩音机功放,测试Icer比Iceo更有意义。在保护电路只有电源保险丝的简单情况下,测试 Icer < 20mA@24v@60C(我的标准 ) 才能用,这是当时正品管子中几十挑一才能得到的。否则用上去正常工作几小时就会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塔八焊没谱乱做的,钉铁钉和焊接大概用半小时,其它时间是调工作点和中周统调。感谢大家的回复,感谢Fire ...

这绝对是对电路图烂熟于心了,要不然不能这么快的

网友:
如果三合板上再绘出电路图,就和几十年前的视教板收音机差不多了!直观

网友:
搭棚焊功力不错。喇叭长相很个性,那红色罩子是自带的嘛?黄色电容器貌似舶来品。

网友:
2个小时这也太快了吧

网友:
这搭棚给力,用这个能装响一台收音机,功力不一般。我用洞洞板经常搭到一定程度就没有耐心了,真心佩服,加分鼓励!

网友:
两个多小时,这可真快啊。赞一个。

网友:
高手

立体结果收音机

完胜多层板结构

不知,立柱是什么东东?,怎么做的?

网友:
手里有些67年的玻璃3AG2,3AX71,曾简单测试过,性能大都挺好,也曾用于实验机,效果很好。

网友:
真正的高手在民间!厉害!点赞!

网友:
非常直观                   。

网友:
高手!这种焊接方法以前只有在电子管收音机的时代才看得见啊!了不起的复古焊接方法!

网友:
这么多碳质电阻,现在不常见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让人佩服的很。基础第一,兴趣第一,手艺第一。赏心悦目啊。

网友:
这种搭棚方法让人耳目一新,类似胆机,很好看,很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