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9伏电池(开关型)

楼主(2018-02-12):
把9伏电池拆了。把里面的旧电池都清理出来。只留下外壳。用底部的硬胶片固定一个2X2的小开关。为了固定电池及小开关,用了一些象毛毡类的垫片。它们有三个主要作用:一是填充电池内的空位。二是保护电池不被开关脚碰到。三是垫空底部使开关头不会太外露。大家还是看图吧!
开关在串联的位置时电池串联。输出8.4V,给万用表供电。
开关在并联的位置时电池并联。输出4.2V,可通过电池的“正”“负”极向电池充电。

网友A:
做鞭炮么?锂电池鼓包成那样还敢用。

网友B:
看上去真的像是鼓包的电池。

网友C:
手上没这么小的电池,我都是用手机旧电池串联接三条线出来,冲电时分开冲。

网友D:
这电池体积够小的

网友E:
我以前做过用9v电池壳的升压电路,起先用7号电池,塞不进去,后来用纽扣电池,但电量很快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鞭炮么?锂电池鼓包成那样还敢用。

你的眼睛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真的像是鼓包的电池。

你的眼睛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没这么小的电池,我都是用手机旧电池串联接三条线出来,冲电时分开冲。

这样充电有点麻烦。用开关转一下很容易。我以前没有小电池,也是用两个手机电池通过开关转换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体积够小的

体积小容量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过用9v电池壳的升压电路,起先用7号电池,塞不进去,后来用纽扣电池,但电量很快用完。

在淘X上也有小电池买。品种很多,挑合适的买,比我这好多了。
不知你用什么升压电路。但不管怎样电路中应有自动开关。不用时自动关断。
下面两个电路应该都不错。

网友F:
买个电池才3块钱,你用锂电池做9V电池?锂电池多少钱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买个电池才3块钱,你用锂电池做9V电池?锂电池多少钱一个?

这种小锂电池1-2块一个,贵了就不合算了

网友H:
有创意,但所用的锂电池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电池才3块钱,你用锂电池做9V电池?锂电池多少钱一个?

9V电池在指针表上使用,可以用很久。但在数字表或一些电流大一些的器件上消耗很快。可充电锂电池容量大,且可反复充电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小锂电池1-2块一个,贵了就不合算了

对!前两年我在广州淘街买了两块300mAH的电池(不是现在用的这种,这种是150mAH的)。每块3元。现在可能还要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创意,但所用的锂电池太差了。

谢谢!别人送的,没办法。我也就拿来练练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前两年我在广州淘街买了两块300mAH的电池(不是现在用的这种,这种是150mAH的)。每块3元。现在可能还 ...

2块锂电池,网购一片8.4v的均衡充电板,装进废9v电池的壳子里,,免去你那开关,这才是最佳的办法!!!
我就这样做了2只,使用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2块锂电池,网购一片8.4v的均衡充电板,装进废9v电池的壳子里,,免去你那开关,这才是最佳的办法!!!
...

谢谢关注!我这里全部东西都是现成的。我只想DIY来玩玩。

网友J:
DIY来玩玩不错!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J:
DIY来玩玩不错!练练手。

谢谢!最近过年较忙,过年后如有时间再DIY一下别的类型的。
祝新年快乐!

网友K:
10年前用ag13纽扣电池6个串联,组织了一个,不经常使用,一般用mf47,现在还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10年前用ag13纽扣电池6个串联,组织了一个,不经常使用,一般用mf47,现在还能使用。

高手,十年前就自制电池!
一般指针表在测量较高阻抗的电阻时才用到9V电池,而且电流很小。所以指针式万用表内的9V电池可以用很久。

网友L:
串并联切换时是否会短路,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串并联切换时是否会短路,如何处理?

我DIY过几个电池,还未试过短路的。尽量选用较好的开关。

网友M:
楼主的标题有错,这不叫开关型,开关型是指DC-DC升压类型的电路。你这只能叫直接供电型。不然会误导别人的。

网友N:
可充电锂电池容量大,且可反复充电应用。说得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DIY过几个电池,还未试过短路的。尽量选用较好的开关。

您好:由串联转换到并联的瞬间是否对电池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标题有错,这不叫开关型,开关型是指DC-DC升压类型的电路。你这只能叫直接供电型。不然会误导别人的 ...

对不起!我是按直观型式分类。在此对大家引起的误会道歉!
后面如果有时间我会再DIY其他形式的。都是以直观型式分类。本人才疏学浅,不知如何分类。望大家见凉!
谢谢!祝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充电锂电池容量大,且可反复充电应用。说得好

谢谢关注!
祝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好:由串联转换到并联的瞬间是否对电池有影响。

怎么说呢?严格来说应该是有影响的。所以最好用比较一致的电池。
祝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严格来说应该是有影响的。所以最好用比较一致的电池。
祝新年快乐!

好的!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