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WT300+高阻抗=测量中频放大倍数

楼主(2018-02-12):
很想知道收音机中频各段的实际增益,故而,做了一下测量
各位老师,请指教下,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仪器:nwt300  20hz--300mhz
配自制的高阻抗探头AD8307.输入阻抗20k。

一下是测量简化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的奇怪,因为-100DB,是理论值,用π衰减器10+20+30+40得到的

看来衰减值不对。

你要衰减100dB,首先是没有必要,再就是你这个结构实现不了的,即使工厂产品也有难度的。

衰减器每节都要严格隔离的,再就是严格的屏蔽。这个扫频仪本身泄露就比较大,不过作为一般使用问题不大,仪器自身有50dB控制范围的衰减器,如果要信号再小一点,可以外接固定衰减器,并不需要衰减很大,只是必须要屏蔽隔离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这个电路图

如果,我把示波器探头线去掉,从BNC接口插入一段铜丝,外壳连接地线,做测试

这里就有,不过输入输出都是50欧的,你要考量过上面老师讲的,重新整合电路才能用,

有源探头那一帖说到的你没有重视,针引线......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61510-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的奇怪,因为-100DB,是理论值,用π衰减器10+20+30+40得到的

看来衰减值不对。

是啊,可能是哪里没有考虑周到,或者是测量仪器的失真。可以想一想,一只常见型号的双极性小功率高频管,即使是千挑万选一只最好的出来,工作在收音机的465KHZ中频而不工作在更高的频率上,周边的元件设计调整的都十分地理想,在这种理想情况下,它能达到多少分贝的稳定增益?也许是40分贝吧,反正我是没有达到过这个水平。其射共基级联对管的中频放大器,我曾经制作出来40分贝还有一点点儿。但单只管的,最多可以达到最大35分贝左右的稳定增益来。更何况,这里是变频级,主要任务是混频而不是放大,工作频率也比中频高得多,这种情况下,它能提供20分贝的增益已经是很不错了,是不可能达到60分贝的。

楼主:
下面是探头和衰减器图片

网友:
正想学习虚拟扫频仪的应用、谢谢分享。

网友B:
变频级,可能达到60分贝?折算到电压放大倍数,可是1000倍啊!对于一只普通双极性晶体管来说,这个,需要认真核实。

网友B:
对于收音常见的变频级,其稳定增加达到20分贝左右,是可以办得到的。也就是说,如果在其基极输入0.1毫伏的中波段信号时,在第一只中放管的基极位置,可以得到1毫伏左右的中频信号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级,可能达到60分贝?折算到电压放大倍数,可是1000倍啊!对于一只普通双极性晶体管来说,这个,需要认 ...

我也觉的奇怪,因为-100DB,是理论值,用π衰减器10+20+30+40得到的

看来衰减值不对。

仪器测不出来,测量了,就是出一直线。

网友C:
测式点 i 还能用这个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可能是哪里没有考虑周到,或者是测量仪器的失真。可以想一想,一只常见型号的双极性小功率高频管, ...

谢谢

扫频仪输出信号大约在1Vpp(接50负载);
衰减100db,就是乘以10的-5次方;约10uV样子;

我什么也不输入,扫频仪(配我的检测器后,第二通道),最低也就-60db样子。

所以,第一级,按照-60计算,-60-(-39)=21db的增益。

我这里是按照电压增益计算的。因为不匹配50欧姆,用功率增益好像不合适。对吧?

接下来是,我怎么测量-100db(10uV)信号的问题了。

楼主:
这么小的信号输入?

怎么第二中放,AGC就起控制,没有增益了呢?

第一变频+第三中放==60分贝的增益了。

这样结果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式点 i 还能用这个探头?

是的,这个AD8307可以到下限dc;

增大1,8脚耦合电容,10uF;
增大3,4脚电容1uF;

就可以了。

datasheet上,最后一个图就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AD8307可以到下限dc;

增大1,8脚耦合电容,10uF;

我的意思是检波后要输入到扫频仪的笫二通道(内部没有检波器),不是频率高低问题

楼主:
OPERATION AT LOW FREQUENCIES
The AD8307 provides excellent logarithmic conformance at
signal frequencies that can be arbitrarily low, depending only on
the values used for the input coupling capacitors.
It can also be desirable to add a low-pass input filter to desensitize the log
amp to HF signals.
Figure 44 shows a simple arrangement, providing coupling with an attenuation of 20 dB; the intercept is shifted up by this attenuation, from −84 dBm to −64 dBm, and the
input range is now 0.5 mV to 20 V (sine amplitude).
A high-pass 3 dB corner frequency of nominally 3 Hz is set by
the 10 μF coupling capacitors, C1 and C2, which are preferably
tantalum electrolytics (note the polarity) and a low-pass 3 dB
corner frequency of 200 kHz (set by C3 and the effective resis-
tance at the input of 1 kΩ). The −1% amplitude error points
occur at 20 Hz and 30 kHz. These are readily altered to suit other
applications by simple scaling. When C3 is zero, the low-pass
corner is at 200 MHz. Note that the lower end of the dynamic
range is improved by this capacitor, which essentially provides
an HF short circuit at the input. This significantly lowers the
wideband noise; the noise reduction is about 2 dB compared to
when the AD8307 is driven from a 50 Ω source. Ensure that the
output is free of postdemodulation ripple by lowering the low-pass
filter time constant, which is provided by C5. With the value shown
in Figure 44, the output time constant is 125 ms.
See Figure 40 for a more elaborate filter. To improve the law
conformance at very low signal levels and at low frequencies, add
C4 to the offset compensation loop.

低频操作
AD8307在。时具有出色的对数一致性
信号频率可以任意低,只取决于
用于输入耦合电容的值。
 也可能需要添加一个低通输入滤波器来使日志不敏感
放大器到HF信号。
 图44显示了一个简单的安排,提供20 dB衰减的耦合;截距由这个衰减向上移动,从-84 dBm增加到-64 dBm,
输入范围现在为0.5 mV至20 V(正弦幅值)。
标称3 Hz的高通3 dB转角频率由设定
10μF的耦合电容C1和C2
钽电解(注意极性)和低通3 dB
转角频率为200 kHz(由C3和有效电阻 -
在1kΩ的输入端)。 -1%幅度误差点
发生在20 Hz和30 kHz。这些很容易改变,以适应其他
应用程序通过简单缩放当C3为零时,低通
角落在200 MHz。请注意,动态的低端
通过这个电容器来改善范围,这基本上提供了
输入端发生短路。这显着降低了
宽带噪声;相比之下,降噪大约是2dB
当AD8307由50Ω电源驱动时。确保
通过降低低通,输出没有后解调纹波
滤波时间常数,由C5提供。显示值
在图44中,输出时间常数是125 ms。
请参见图40以获取更详细的过滤器。改善法律
在非常低的信号电平和低频率下的一致性
C4到偏移补偿环路。

网友D:
会不会是衰减器有问题?例如初级衰减器通过PCB感应到输出,造成衰减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衰减器有问题?例如初级衰减器通过PCB感应到输出,造成衰减不准?

嗯,我发现这个问题了

您说的很对,我本来想做个高频的衰减器来着,没有成功,

衰减30-40db基本还听话

再低,仅仅频率低端听话,高频都挡不住啊

谁能提供个高频衰减器,DIY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检波后要输入到扫频仪的笫二通道(内部没有检波器),不是频率高低问题

我自己做了一个ad8307的检波器;后面接第二通道;

我这个只取交流信号,进行检测,没有直流负电压的问题的

对吧

网友E:
AD8307在输入端短路时的本底噪声,大约是21uV左右。想要测到10uV的信号,比较困难,需要将输出值的平方减去本底值的平方,然后再开方得到结果。即使这样,误差也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8307在输入端短路时的本底噪声,大约是21uV左右。想要测到10uV的信号,比较困难,需要将输出值的平方减去 ...

还有别的方法吗?

扫频仪?扫描速度影响太大;

我也没有基准信号源;不会校准的

怎么办?

网友A:
没有看到楼主照片中的探头部分啦?如果采用截图中的方法,恕我直言,做的可能是无用功吧!

第一、该扫频仪的输出经过50dB的衰减之后,估计信号的幅值在2毫伏左右吧,假设从变频级的基极注入,稍微大了一点,即使要衰减,用仪器校准使用的6dB或者40dB的衰减器就行了。

第二、采用AD8307的输入端串接电阻,从电阻端看进去肯定增加了输入电阻,不过从芯片的输入端考虑,这个串接的电阻会不会对信号产生衰减?

第三、作为高阻测试,不仅仅是电阻,还有电容和电感。你用那个示波器的探头作为测试端、中间有一段电缆线吧,这个电缆线有没有电容、有没有电感?他们的影响足以破坏你的初衷!理想的结构应该是,用来去连接测试端的应该是一根一两个厘米之内的探针,这根探针要一端连接测试点、一端接在AD8307的输入端、中间的距离是越短越好!如果这点做不到,高阻探头就实现不了!

事实上,即使用正常的高阻探头,由于探头的寄生电容总有一个值,这个电容的容抗就会破坏谐振电路应有的谐振。虽然这里测试的频率不高,但是所谓的高阻探头也必须有很小的电容、很小的电感。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一个10-20毫米直径的金属屏蔽筒、将AD8307装进去、让AD8307的输入端紧靠前端,再从这里引出一根10到20毫米的探针,换句话讲,有源高阻探头的探针,应该接在放大电路的输入端,整个距离控制在几十毫米的距离之内,越短越好,不要有连线、更不能用电缆。即便这样,测试时也要考虑探针的寄生参数给被测回路带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楼主照片中的探头部分啦?如果采用截图中的方法,恕我直言,做的可能是无用功吧!

第一、该 ...

用的就是这个电路图

如果,我把示波器探头线去掉,从BNC接口插入一段铜丝,外壳连接地线,做测试
行不行?

请教下:

如何做一个可调衰减器呢?

-100db的,300MHZ以下就行。

AD8307

AD8307

楼主:
这个清楚些

左边是示波器探头,右侧连接第二通道的

楼主:
需要怎么改才好呢??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解决:

扫频仪调试中频曲线,增益怎么测量和计算的问题?

工厂里面是怎么测量的呢?

很想知道

楼主:
如果输入用原来他们说的方法:
串联小电容,倒是可以减轻负载效应,但是,怎么计算实际进入测量电路的功率或电压?能量?
又怎么计算中频增益??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待测电路,各个部分的阻抗是不同的,并且差异太大,增益是否用电压增益比较合适?
谢谢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这个电路图

如果,我把示波器探头线去掉,从BNC接口插入一段铜丝,外壳连接地线,做测试

你选择的这个电路看起来输入电阻提高了,但是从输入端看进去的芯片灵敏度却降低了,查看资料这个芯片的最小输入电压大约在60微伏左右。

探头建议你用一段合适长度与直径的金属管制作,电路没有什么特殊,制作不能忽视关键。

扫频仪自带50分贝衰减器,可以满足一般需求,如果进一步衰减,外接一只简易的衰减器就行,比方说20分贝,合计有70分贝,此时扫频仪的输出估计只有几百微伏了,再小意义不大。由于采用的是对数刻度,动态范围比较大,充分利用屏幕刻度计算增益和衰减就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解决:

扫频仪调试中频曲线,增益怎么测量和计算的问题?

您怎么不好好细读JHXC老师的贴?人家刚讲完,你又说〝不知〞你可否把JHXC老师的回贴多读几次?

  〝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一个10-20毫米直径的金属屏蔽筒、将AD8307装进去、

让AD8307的输入端紧靠前端,再从这里引出一根10到20毫米的探针,换句话讲,

有源高阻探头的探针,应该接在放大电路的输入端,整个距离控制在几十毫米的距离之内,

越短越好,不要有连线、更不能用电缆。即便这样,测试时也要考虑探针的寄生参数给

被测回路带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怎么不好好细读JHXC老师的贴?人家刚讲完,你又说〝不知〞你可否把JHXC老师的回贴多读几次?

作为非专业,您们难以懂得,不理解的痛苦,
没见过的东西,是难以想象的

楼主:
我先去找铜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于收音常见的变频级,其稳定增加达到20分贝左右,是可以办得到的。也就是说,如果在其基极输入0.1毫伏的 ...

其实用简单电路测收音机各级增益极困难,如果设的电路不够细致,就会得出如上结果.

首先天线电路要去调谐电路,本振要强制停振,否则一中周上会有近三十个频率的各种波,

这些功率不小的波是可以部分过一中周的,这就型成楼主测量的结果

测中放要短路AGC,这时末中放极易产生截幅失真极大地毁灭测量淮确度

或另立项多强的讯号中放增益,AGC可控多少,音频波动幅度就明潦些

这些都比探头杂散电容影响大不知多少倍

可能用频谱仪测中频级就省心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用简单电路测收音机各级增益极困难,如果设的电路不够细致,就会得出如上结果.

首先天线电路要去调 ...

恩,很对。

加入0.1mV;说说简单,实际怎么加,怎么连接,怎么计算,才是关键。
这就像上学时做物理题。
凡是已知的条件,都是实际很难操作的步骤。
实际工作中,可能我们就是纠结于这些难办的已知条件,这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
好像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解决:

扫频仪调试中频曲线,增益怎么测量和计算的问题?

用扫频仪的衰减器直接读出增益,测量前将扫频仪输出直接接到Y轴检波头,调整Y轴增益使扫描线幅度为4格,接上待测电路之后调节输出衰减使曲线幅度仍为4格,输出衰减量就是电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扫频仪的衰减器直接读出增益,测量前将扫频仪输出直接接到Y轴检波头,调整Y轴增益使扫描线幅度为4格, ...

我用的是NWT300扫频仪,
没有你说的功能?
您能给画个连接图吗?

不连接待测电路,怎么连接?
连接待测电路,怎么连接?
两种情况下,增益是否有可比性?

楼主:
改进了探头,测试如下

楼主:
下面是扫描的各点的曲线,不知正确否。

如果断开AGC,则曲线平顶,并且后面就出现自激现象。表现为衰减曲线,大幅度升高。

网友G:
虚拟扫频仪不太熟悉,想来输出电平减去输入电平就能计算出增益,但不应按曲线顶点计算,应该是计算曲线偏离中心频率1千赫处的曲线高度

楼主:
新改制的探头,分布电容很小了应该。

下面是测量连接图片

新的问题出现了,中周没法调整了,翻个了

存在问题:

连接变频管基极的线,应该换成屏蔽线,再并上个50欧姆电阻匹配,要不前面的衰减器ATT比例也不对的。

以前连接方法,可能引入了很大的噪音

因为,第一中放,一旦调到0.4mA,就会噪音变大,还是自激? 反正检波输出信号噪音电平升高很大的。

并且,这一级几乎不放大,是设计问题??

楼主:
忘了发图片了

网友:
变频级60分贝的增益即1000倍的放大肯定是错误的,没有那个管子能够有这么大的放大量。按照有关书籍介绍,一般来讲收音机变频加一二中放,检波后的总增益是55-60分贝,如果一个变频级就放大了1000倍,那真是科技的重大进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要衰减100dB,首先是没有必要,再就是你这个结构实现不了的,即使工厂产品也有难度的。

衰减器每节 ...

100分贝是10万倍,衰减不出来,噪声就无法控制。我估计楼主测量得到的,是噪声电平带来的虚假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分贝是10万倍,衰减不出来,噪声就无法控制。我估计楼主测量得到的,是噪声电平带来的虚假增益。

不知道生产厂家是如何调试的?有干过这行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生产厂家是如何调试的?有干过这行的吗?

没有干过,但我想极低噪声元件、超高精度稳压电源和严格屏蔽是必须的,所以我认为业余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

楼主:
这是原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的这个电路看起来输入电阻提高了,但是从输入端看进去的芯片灵敏度却降低了,查看资料这个芯片的最 ...

我现在做的这个探头,输入串联的是4.7k+4.7k=9.4k,再加上AD8307的1.1k = 10.5k。
则,共衰减了:20lg(1.1/10.5) = 19.6db,约20db。官方是用5.1k+5.1k+1.1k = 11.3k。衰减了:20.2db。误差稍大一些。
官方说可以测量0.5mV--20V信号的。一来,可以保护AD8307。二来,阻抗10k,也可以了。实在要高阻抗,可以外接10k,这样,衰减成了:25.4db。也比用50欧姆时,阻抗提高了不少。仪器也可以测量的。

串联的电容:10uF并联1000pF。

输入用BNC插头引出来2根铜线,连接上BNC插座后,测量分布电容再3.5pF左右。

但是当连接到10uF输入电容端后,成了18pF。看来是线路板分布电容太大吧。必须架空走线吗?

现在的问题;

阻抗提高后,噪音成了主要问题,所有地方必须屏蔽线连接,否则噪音干扰信号就很高了。没法用。

如果连接,也只能从信号端用50欧姆匹配连接,否则电缆的驻波影响很大。我试过了。检测器端是不可再加长的,否则噪音也会增加。

so,这样的电路,只能用手按住到连接点,进行测量了。

能再给些建议吗?

DIY零中频频谱仪也正在改进,还没有眉目,

楼主:
这个小电池放到盒子里可以。
弄了个插件,不用了就拿出来充电。
我是直接用4.2V,最大电流300mA充电的,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
这BNC插头做的探头看着好威猛的样子。电池容量应该足够了,那玩意工作电流没多少。
高频电路Diy起来干涉的因素太多了,尤其是测量仪器,还跟收音机那类听音的不一样,直接需要定量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虚拟扫频仪不太熟悉,想来输出电平减去输入电平就能计算出增益,但不应按曲线顶点计算,应该是计算曲线偏离 ...

偏离1khz,测量电平大小,不懂原理?

有什么说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分贝是10万倍,衰减不出来,噪声就无法控制。我估计楼主测量得到的,是噪声电平带来的虚假增益。

现在,问题就在噪声怎么降低,由于不是本科出身,没见过正规军的

示波器的探头电缆,引入的噪声太大,还不如一般的屏蔽线。并且,由于阻抗不匹配,宽频驻波很明显。
我用的屏蔽线是坏了的GPS天线。比示波器探头好。

我的示波器探头尾部,可调电容附近,有个100欧姆的电阻,也没有查到资料?原理书看了不少,没见过加电阻的?

现在的问题是噪声,噪声问题。

测量时,如何降低噪声,是最关键的。有经验,可否介绍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偏离1khz,测量电平大小,不懂原理?

有什么说道吗?

早先的扫频仪使用培训就是这么说的,记得很清楚,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就在噪声怎么降低,由于不是本科出身,没见过正规军的

示波器的探头电缆,引入的噪声太大, ...

在17楼已经给您介绍了方法,您没理会。

楼主:
谢谢以上老前辈的指导,我一直没动。新年之际,先预祝您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天天快乐,继续折腾DIY。当然,继续指导我们学习也很重要。

楼主:
我那个探头,不知什么原因,扫描不到,通道1的-70,-80分贝的电平。在-68分贝。不知何故?输入部分,我衰减了20分贝。按照NWT300,0分贝和-40分贝校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探头,不知什么原因,扫描不到,通道1的-70,-80分贝的电平。在-68分贝。不知何故?输入部分,我衰减 ...

把你的衰减器电路贴出来,我估计有通道泄漏可能。

楼主:
就是什么都不输入的情况下,扫描基线在-71.8db。而通道1在同样情况下,可以到-82db。
电路,还是原来的电路,没动。
我原来以为校准的问题,刚才测量了AD8307的4脚,在什么都不接的情况下是250mV,也就是10db的样子。
但是这信号从何而来呢?
我把1脚和8脚短接,4脚也变化很小,仍有200多mV。不知道什么情况给芯片的信号。
我的线路板是用纸质那种做的,不是环氧树脂那种做的,会影响噪声那么大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什么都不输入的情况下,扫描基线在-71.8db。而通道1在同样情况下,可以到-82db。
电路,还是原来的电 ...

Vin是悬空吗?你的高阻输入的衰减器电路不肯贴出来,很难为你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n是悬空吗?你的高阻输入的衰减器电路不肯贴出来,很难为你分析问题。

这是电路图,基本是AD8307的数据手册最后一个图。
探针没有连接时测量的。

通道1和通道2(连接我的探头))的零输入基线

通道1和通道2(连接我的探头))的零输入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n是悬空吗?你的高阻输入的衰减器电路不肯贴出来,很难为你分析问题。

下图是用BNC插头做的探针,以上通道2测量是,拧下探针测量的。
通道1也是什么都没接。都是开口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n是悬空吗?你的高阻输入的衰减器电路不肯贴出来,很难为你分析问题。

我是将图上的A,B短接,4脚仍有250mV。按说这是接地模式,应该=0mV的。

网友:
你这个图不能用,这是用在低频的,说是转折频率200KHz,实际上误差为1%时的带宽是21KHz,中频信号怎么进得去?

应该采用图32的基本电路,根据文中提供的方法来计算C1、C2和Rt:

基本电路

基本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早先的扫频仪使用培训就是这么说的,记得很清楚,不会错的

是不是,那个时候,人家做过试验,由于扫描速度的原因,波形有所变形(例如,拖尾峰),导致要偏移一定距离才对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将图上的A,B短接,4脚仍有250mV。按说这是接地模式,应该=0mV的。

A-B不能直接短接,在直流上有大约50uV到100uV的失调,经多级放大后产生250mV的输出偏移是完全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不能直接短接,在直流上有大约50uV到100uV的失调,经多级放大后产生250mV的输出偏移是完全可能的。

噪声最低的时候,4脚应该是0V才对(我的理解)。也就是仍有噪声。不短接也是250mV。

我这个图44,也可以用于高频。
原话:
         输入频率响应拐角在200kHZ是因为C3=750PF电容和输入阻抗1kΩ构成的低通。
如果C3=0,则低通滤波的拐角就是2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不能直接短接,在直流上有大约50uV到100uV的失调,经多级放大后产生250mV的输出偏移是完全可能的。

恩,看来是阻抗高了,干扰影响很大的缘故。

我刚才AB,连接了个100n瓷片电容,4脚成了138mV,下降了4db多。

看来,高阻抗干扰就是严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那个时候,人家做过试验,由于扫描速度的原因,波形有所变形(例如,拖尾峰),导致要偏移一定距 ...

收音机的测试都是1千赫信号调制,对应在中频曲线上的位置就是偏离465正负1千赫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音机的测试都是1千赫信号调制,对应在中频曲线上的位置就是偏离465正负1千赫的位置

嗯,频域可以这样测量,但是,时域是按照调制信号的中心测量,还是按照它的顶端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100mA充电,否则比较危险。

为什么这么小的电流呢?
手机充电器不都是500-1000毫安吗?
有什么说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普通容量型锂电池,充电电流最好不大于0.5C,你的电池是400mAh,因此最好不大于200mA。否则影响寿命和安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