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利森变频器不会用,求指导!

楼主(2018-02-12):
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节日期间,有谁看到,请不吝赐教!
如图,不会接线,急用,求指导。可有偿或赠送电容、场管等。

网友A:
单相220V入 三相220V出,进线应该在变频器上面,下面是电机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220V入 三相220V出,进线应该在变频器上面,下面是电机接线端子

输入、输出线知道怎么接,就是那些低压端子不会接,启动不了。我只需要它能正反转就行,准备接CJ0625车床的三相电机。

网友B:
L1火线入,L2/N是零线入      PE是地线
U    V    W是三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火线入,L2/N是零线入      PE是地线
U    V    W是三相输出

这么接好后通电,电机不转,也就是变频器没启动。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接好后通电,电机不转,也就是变频器没启动。谢谢回复!

应该有个外接电位器,不知道接哪里,,还有正转启动和反正启动,

网友A:
电位器和外接启动端子必须找说明书了,你去官网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和外接启动端子必须找说明书了,你去官网查下

谢谢提醒!
已经找到服务手册,能找到对应型号174272.10,春节有玩的了。
http://www.leeson.com/Products/p ... m_series_manual.pdf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
喝了酒不要操作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喝了酒不要操作床子

本人不喝酒,不过还是你的谢谢忠告!
床子到手没几天,由于此前长期闲置,拖板不滑顺等等,暂时还用不了,需要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