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下燃气热水器工作原理(时序关系)

楼主(2018-02-12):
发现有的坛友热水器有故障,不知如何处理,我简单说下原理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首先保证水电气全部是正常的前提
燃气热水器通电,开水,确定水流大于3-5升每分钟,此时,水流开关应该动作(不论何种形式的开关),
控制器应该确定此信号,打开风机吹风或鼓风,风力达到一定,风压开关动作,应有延时几秒或10秒左右,
点火器和电磁阀均不工作(此处是为了安全,进行前清扫,目的是为了防止爆燃),前清扫完成后
点火器开始放电火花和电磁阀延时1秒左右打开
燃气进入气阀以及燃烧器,正常燃烧后,热电偶或者感应针感受到火焰,放电针应该停止放电,一切正常的情况下,燃烧继续,直到20-30分钟后,如果你未关闭热水器,那么控制器将会自动关闭(防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过浓)。

一般热水器故障,无非几种,控制器,放电针,热电偶,水流开关(包括水阀),电磁阀

因为热水器品牌较多,档次用料均不一样,此处只是简单举例。时间顺序有可能会有些小的区别,大致原理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错吗?那些无辜的人都是不知道不安全的人。

好吧,你赢了
还有一种是平衡式热水器,可以在浴室内安装
不需要通风,进排气均在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过万家乐第五代燃气热水器,是那种直排式的不用风机的,热水器与淋浴器必须分室安装,效果不错毛 ...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水压低了灭火,干脆换了个国产低压燃气热水器,据说合资品牌,林内,能率的带水量伺服功能,专门应对流量不匀,自动调节水量大小,精确控温,就是价格贵。

网友A:
        现在还有人使用燃气热水器吗?还有企业在生产燃气热水器吗?

网友D:
我们这,这几年才通天然气新疆北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人使用燃气热水器吗?还有企业在生产燃气热水器吗?

太多太多了,ao史密斯,林内,能率,海尔,美的,万和等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这几年才通天然气新疆北屯

        通天的燃气是好事,做饭就不用烧柴了,可是,不太适合,做洗浴用的热水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多太多了,ao史密斯,林内,能率,海尔,美的,万和等等等

        有这么多牌子的燃气热水器,这个真不知道,你在使用?你知道它不安全因素是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多牌子的燃气热水器,这个真不知道,你在使用?你知道它不安全因素是什么吗?

我在热水器干了20多年的,分别从事过维修,检测站,质量,研发实验室
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一氧化碳中毒,原因是不通风
漏气到很少见到,发生危险的一般都是安装不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我基本都可以解答

网友A:
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一氧化碳中毒,原因是不通风
既然知道不安全为什么还要生产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一氧化碳中毒,原因是不通风
既然知道不安全为什么还要生产和使用?

前提都说了不通风,才会有危险。
打个比方吧,你知道电有危险吗?那你还用电?汽车有危险吗?你还敢坐车?
一个道理,只要正确的使用就不会有危险。

网友A:
        不知道是错吗?那些无辜的人都是不知道不安全的人。

网友:
热水器耗氧量大,不管什么牌子都要保持通风,厨房燃气灶两个同时工作功率与热水器功率相同,通风较好很少发生事故。

网友C:
       用过万家乐第五代燃气热水器,是那种直排式的不用风机的,热水器与淋浴器必须分室安装,效果不错毛病也少很好用。去年换了其他牌子的燃气壁挂炉,是取暖淋浴两用的,取暖没什么问题,但是洗澡就不那么好用了,必须将出水量开到很大洗浴才可以,出水量小一点就自动灭火,总之,出水 冷热不均匀很难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人使用燃气热水器吗?还有企业在生产燃气热水器吗?

那现在该用什么热水器烧水呀,

网友:
        看来你也在用燃气热水器吧?你知道燃气热水器有什么危险吗?

网友:
燃气的好啊,速度快还省钱

网友:
现在都是电脑恒温的,有比例阀控制火力大小,安全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错吗?那些无辜的人都是不知道不安全的人。

我发现你就是在抬扛,电热水器不也电死人吗?天然器热水器就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燃气热水器用来洗澡可以节省费用,热量稳定。但不适合水龙头频繁开闭,达不到小厨宝或电的即热式水龙头的效果。

网友:
一直在用燃气热水器,不用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你就是在抬扛,电热水器不也电死人吗?天然器热水器就没有安全隐患?

算了,他有道理,他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水压低了灭火,干脆换了个国产低压燃气热水器,据说合资品牌,林内,能率的带水量伺服 ...

壁挂炉捎带燃气热水器功能,使得简单问题变得麻烦起来,比如说的燃气的气压检查,自来水供水的水压检查,还有燃气的熄火保护以及排气的风压检查,几处的传感器都输出正常的检测信号以后,整个机器才能工作,假如一个环节检测不到位,那就只能出凉水。
以前的直排式热水器,只有一个水气联动阀以及有个燃气流量手调阀(要有熄火保护探针)就能解决问题,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淋浴头必须要与热水器不能同时安装到卫生间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作为在燃气行业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高级工程师,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只要遵守相关规定,任何燃气热水器都是安全的. ...

你若是在南京,我想我应该认识你

楼主:
不论是玉环,还是艾欧史密斯,还是博西华我都干过
你说你的姓即可,我姓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普遍使用的强排式热水器,如果安装在厨房里,请在使用时保证厨房的进风,尤其是在开了排油烟机的时候!

在南京的话,很少有我不认识的做燃气的,特别是ao史密斯工作时间长的人我基本都认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喔你是干销售的?我是燃气公司的

那你是港华的?我不是销售,我做过维修,质量,研发测试,港华我很多朋友在呢

网友:
不用的话怎么冼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终于有热水器大师发帖了.请教一下.收了一台天然气热水器不知好坏.家里只有液化气.可以用液化气试机吗?那些 ...

肯定不能用液化气试机,,第一点不着,第二点着会浓浓的冒黑烟
不是很了解的不建议自己改装
其实是喷嘴大小的区别,燃烧器区别不是很大,大部分可以直接用
液化气的喷嘴一般在0.7mm以下,有些厂家只有0.6mm
天然气喷嘴一般在0.9-1.2mm之间
胆大心细是关键,注意气密性,不能漏气,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你赢了
还有一种是平衡式热水器,可以在浴室内安装
不需要通风,进排气均在室外、

        我可能只说对了一半,在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不太适合燃气热水器,因为安装这个热水器基本都是洗浴使用,北方冬季死冷寒天,零下二三十度,无法通风到浴室里面,不通风肯定会有危险。
       但可是南方气候温暖,就可能没大关系,通风会比较好,当然就可以使用燃气热水器了,所以本帖跟帖的许多人赞同燃气热水器的大概是南方人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只说对了一半,在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不太适合燃气热水器,因为安装这个热水器基本都是 ...

北方就老老实实的先用电烧好再洗了。可能空气能会比较适合北方使用。

网友:
大师讲的非常好,能讲讲壁挂炉的工作时序,或新型热水器的时序吗,新型控制板的原理吗?期待大师的发言!!!!!!!!!!!!!!

网友:
谢谢楼主的科普,受教了。

网友(2018-03-15):
我的广东万家乐强排式5升燃气热水器,用了20多年,一直忠于职守,默默奉献,任劳任怨,不服不行。

网友(2018-06-13):
引用 楼主:
算了,他有道理,他赢了

我理解壁挂炉就是大功率平衡式热水器,好像现在还不能被替代,要不成本太高了。

网友(2021-11-09):
请问我的万和强排6升火焰黄色是哪里问题。仅用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