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89c52 单片机做个测温仪,电压high起来

楼主(2018-02-12):
打算用stc 89c52单片机+ DS18b20单总线测温元件 + 0.56寸的数码管来组合成一个家用测温仪,放在阳台上测试天气温度给家里老人用,程序已经码好,电路图也绘制的差不多了, 想着用手机锂电池做为电源驱动,3.2v-4.2v的电压范围,没电的时候就用手机充电器直接充电也挺方便,但是有个疑惑就是89c52单片机是5v单片机能用3.2v-4.2v的手机锂电池正常驱动吗,加个3.3的稳压IC可行吗?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电压匹配这块了!
老师们给个建议!

网友:
不行!有低压或宽电压的单片机型号。采用其它。

网友:
找一个充电宝的板子。。    既能给电池充电     还能稳定输出5V    多好

网友A:
我说,你为啥老要用89C52?现在STC的15W系列,3V5V通用,还带AD还不用晶振,还不用复位,还带仿真,价格还便宜,你为什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你为啥老要用89C52?现在STC的15W系列,3V5V通用,还带AD还不用晶振,还不用复位,还带仿真,价格还 ...

哈,原来如此啊。
那请老师您指点下,我这个设计用具体哪个型号的比较合适?

网友:
加一个升压电路咯

网友:
STC单片机带ADC的就行,别用数码管,用个老表头好玩还省电,这个东西就是测量后发给DA,输出个电流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原来如此啊。
那请老师您指点下,我这个设计用具体哪个型号的比较合适?

个人玩建议IAP15W4K61S4带仿真,几乎什么都够用。
工作电压        5.5 -2.4
内部RC        0.3%
ROM 61K
RAM 4K
定时器11个
串口4个
比较器        1个
PWM        6-Ch
AD 8-Ch
IO  62个
低压中断 16级
有DIP封装价格5.9

网友:
别用89C52了,换15W系列或者STC11LSTC12L系列。其中STC15W系列是最方便的。另外显示器别用数码管了,费电,程序也麻烦。换OLED或者5110液晶吧,省电,显示效果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