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指针表感觉没使用价值了

楼主(2018-02-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在这里说指针表无用(不如数字表)简直就是存心挨板砖。
玩电子、做电子行业的、指针表是必不可少的。但不一定非得有老表,非得弄几块有金蛋的,有金蛋的、刀刀压线的又舍不得用了。
在这个版块里晒晒自己得意的宝贝能得到众多网友的羡慕、捧场,内心能得到一丝满足感。而离开这个版块几乎就没人感兴趣了、老表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喜欢老指针表的朋友大概都在这(儿)了吧、仿佛全民都酷爱老指针表。其实不然,这些“收藏家”在众多的电子行业人群里连一小撮都够不上。这也是不少网友对收藏老指针表前景堪忧的问题所在。您花大钱收藏的这些宝贝可能连您自己的子孙们都不肖一顾,没有传承空间、哪里还有什么升值潜力......
我个人认为,在某些地方是非要用到指针万用表不可的,但用的是他的功能、不一定要求多么精确;真需要精确的地方、指针表又不一定能胜任。
总之,根据实用岗位不同对万用表的需求也不同。搞开发的工程技师们是不愁没有高端设备......业余DIY、普通家电维修人员有两块炮灰表、有一块四位半数字表,配合两块指针表也就够了。老表的收藏数量还是适可而止,满足一下怀旧心里、有个摆弄的玩意(儿)也就够了。

网友:
不会吧!用惯指针表了,觉得数字表不直观。也是这两月才开始用数字表,感觉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点,不会量漏电故障!谢谢了,朋友

例如测量老三极管的漏电Iceo,数字表没法测,指针表可以用读取负载电流LI的方式粗略测量出。具体操作可以参见如下文章:
https://wenku.baidu.com/view/afd1a30790c69ec3d5bb756b.html

以我手头的一块500型万用表为例,前些天检修一台老收音机,检查锗三极管的漏电。采用R×1k档,我这500型万用表该档的欧姆中值为10k,表针走到最右端的时候对应的满度电流是1.5V÷10k=150μA,用50V电压档的刻度读取的话,总共有50小格,每格就是150μA÷50=3μA。
一只3AX31B锗三极管,用R×1k档,黑表笔(输出极性为正)接3AX31的e极,红表笔(输出极性为负)接3AX31的c极,表针向右偏转了38格,那么这只3AX31B的Iceo大约为38×3μA=114μA。

不过,现代绝大多数的维修或者Diy,指针表的这项功能极少能用到。指针表也就是观测缓慢变化的量比较直观。所以更多的这属于个人习惯,我一般还是用数字表,指针表绝大多数时间在吃灰。

网友(2018-05-13):
两者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定性测量用指针表,定量测量用数字表。测量绝缘电阻用摇表或数字兆欧表。看你干什么工作,维修人员指针表必须有一块,科研人员比万用表好得多的电桥、示波器等高大上仪表工具太多,看他的个人使用习惯而定!指针表与数字表的关系现阶段不是取代关系,而是各取所长,互相配合。帮助大家解决工作中需要检测电子电气电路故障,准确判断元器件的好坏的好帮手。对疑是故障电路中的主要元器件进行检测,通过检测各元件的特性参数,如电阻值、电容量等即可判断出元件的好坏,从而找出故障原因,排除故障……有时候用数字表和指针表无法判断元件的好坏是时,维修经验的累积和直接用新件代换法不失为一个事半功倍的好方法!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B(2018-02-13):
以后也许会出现数字表用显示屏模拟指针的,在此之前指针表是消失不了的。

网友:
不会啊,指针表的直观性是数字表没有的,我挺喜欢指针表呢~

网友:
数字 指针各有优劣.互补使用.定性测量用指针.定量测量用数字

网友:
没电的时候可以用

网友:
数字表一定取代指针机械表。用机械指针表是情怀。

网友:
从来不用数字表,只用指针表。指针表的直观是数字表不能代替的。

网友:
指针数字相辅相成最好,感觉量漏电类故障时指针表最好用

网友:
好的指针表数字表是无法替代的!尤其xx领域!

网友:
66年至96年用指针表,97年至今用指针加数字,但是指针表用的最多,指针表绝对淘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也许会出现数字表用显示屏模拟指针的,在此之前指针表是消失不了的。

早就有模拟条图显示的数字表了啊。
这个更多的属于个人习惯,而不是硬指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