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线性电源和电池的波形对比

楼主(2018-02-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18-10-26):
测试方法不对,结果也不对。地线引入的干扰太多了,根本不是电源本身的纹波。

网友(2018-02-13):
干电池还能测出波形来? 你把干电池换成个铁棒子铝棒子啥的估计也能测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本身输出就有电容滤波,如果我有示波器,我可以试着并上不同的电容看波形的变化从大到小,各种CBB ...

开关电源的保护比较灵敏,直接并大电容容易引起启动保护,最好是加电感做成LC滤波。想要波纹低,就多加几阶LC。
另外,示波器的使用也要注意,探头的接地夹及连线、钩针的外露部分,都能引入不小的干扰。直接拿探头测量,得到的波形有一部分是探头附件引入的干扰波纹,按照这样的测量结果去调波纹,往往没有参考价值。

探头要扒干净,探头线的屏蔽层不能屏蔽的外露部分越少越好。再用双绞线连接探头和被测点,双绞线与探头的接口处还要再加小电容。以这样的测量方式测出来的波纹为参照,再试着增加滤波电路的阶数,这样的调整过程才有意义。
如果不对探头做处理,您会发现无论增加多少阶LC滤波,总有一些波纹是无法削弱的,这样会得到一个增加滤波阶数无效的结论。这个结论当然是不准确的,是因为探头引入的干扰掩盖了另加的滤波电路所起到的效果。

常见的诸如使用494、3842这类老IC的“廉价”电源,使用的是反激、应开关半桥拓扑,其本身波纹就比较大,不建议对这类电源多花功夫折腾,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如果有前端用了APFC,后端是LLC软谐振这样的电源,花功夫加强滤波和屏蔽,还是容易出效果的,甚至做出堪比线性电源的效果。

啰啰嗦嗦说了一堆,其实没什么意义,业余玩玩往往不用太讲究。

网友:
开关电源要做到纹波小是要化很大的代价的,但其优势是体积小重量轻;线性电源在体积重量方面无法与开关电源对抗;干电池在大容量大功率上均无法与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比,但其却是最干净的电源。因此,各有千秋,在不同的场合有各自和用武之地。

网友:
测试端并各小电容再试试。

网友:
这不是废话吗, 楼主怎么不去测一下火电水电核电的区别

网友B:
线性电源要带负载测试,并且要观察50Hz的纹波。

网友:
没想到电脑开关电源波纹这么大,学习了,谢谢

网友:
再好的开关电源,在纹波和辐射方面都不如传统的变压器电源和电池~

网友:
电池的电压会变化,如电瓶从13.8到1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瓶的短路相当可怕,开光电源和线性电源想做到这功率成本很高

搞个短路保护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直流断路器,用的美国ABB的高档品

不错,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上电容就失去意义

我想知道哪个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输出端不用大电容的???

网友:
楼主,这个对比要有一个前题,因开关电源的种类相当多,这是一个硬开关的半桥电源,再说这个电源本身有问题,尖峰吸收不干净,是一个不合格的产品。你测一下软开关的谐振结构的开关电源,会有一定的好感,在带载时比工频电源更胜一筹。当然比不了电池,这是二个完全不同的类型。

网友:
非常同意14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KA7500B是不是很廉价的。我这里有好多旧的5V40A电源!衷心请教对开关电源有干扰,对线性电源有干扰么,对 ...

KA7500与TL494几乎一样,二三百元的计算机电源、几十元的LED大屏电源,这些便宜电源80-90%都用的是这两种芯片。半桥硬开关,波纹和干扰比较大。

正是因为“起跑线”(环境电磁干扰)不一样,不同类型的电源测量方法也不一样。
线性电源唯一的一点干扰来自整流管的开关动作,加个小电容很容易就压下来了,电池则完全没有空间辐射干扰。这两类电源拿探头直接测,没问题。如果你示波器上显示有高频波纹,就要考虑附近是否存在其他电磁辐射源,更换更好一点的探头,或者给你的测试环境做屏蔽。
前面说的那些便宜开关电源,开关管存在峰值几百伏、几安甚至十几几十安培峰值电流、频率几十上百赫兹的的开关动作,向外辐射的干扰相对于线性电源来说,很大...很大...。接地夹上那小段导线就相当于天线了,如果探头靠近电源,这小段导线就可以感应足够量级的干扰,扰乱测试结果。测量环境完全不一样了,测量方法也要随之改变。

业余玩玩可以比较随意,但如果你足够认真,用你的方法测量波纹并以此为依据调整电源,会发现很痛苦!到了探头感应进来的干扰与电源本身的波纹处于同一量级时,你再怎么调整电路,示波器上显示的波纹改善也不明显,总有一些是你想尽办法也压不下来的,而且测量结果有一定的随机性。不是调整无效,是测量方法不妥。

以上是自己做开关电源时的一些感受,测量方法也是向专业的电源工程师请教而来的,仅供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电源要带负载测试,并且要观察50Hz的纹波。

楼主不公平,

线性理论上好于开关,实际差据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斑竹,我总感觉线性电源50赫兹貌似有点压不住,除非你上几万微法的电容,但是开关就不同了,几十K频率是 ...

确实像您所说,几十块钱的板子,想吃透并不容易。曾经在电源网看到一位高手,仅凭计算搞定的变压器参数几乎不用调整就过关。人家的计算过程不是套用现成经验公式的那种大路算法,很多高等数学公式和新鲜的概念,反正是看不懂,只剩佩服。感觉这位是做研究的,计算过程不是厂家工程师的路数。

这几年捣鼓了不少开关电源,反激、半桥、LLC一路做下来,做出来的都东西放在一边吃灰去了。废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有时候想就算你把DSP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罗嗦的有点多,爱好嘛,自己玩的高兴就行了。过年了,祝您新春快乐,来年身体健康、事业顺利。

网友:
其实楼主对三种类型电源的测试,本质上是测量的噪声幅度。严格来说,噪声和使用的频带相关。测量带宽越宽,呈现的噪声幅度越大,所以一般要根据应用的不同来限定噪声的测量带宽。
例如对于用于计算机的开关电源,对频率不敏感,可以用示波器的全带宽来测试。
对于线性电源,因往往用于音频设备上,所以可限定带宽为(20~20K)Hz,用一个特定带宽的滤波器再接示波器观察,或者通过计算示波器的输入带宽与音频带宽的比值,再取其平方根,得到实际应扣除的测量值的倍数。
对于电池,除了极低的频率外,其它频率都相当于短路,因而测试采用的是高位表,通过读取多个样本来计算平均值和方差,从而得到电压和不确定范围,这个不确定范围就是噪声,频率在10Hz以下,可通过表的带宽再外推到(0~10)Hz得到。

网友:
说的好,我也有一个手持示波器,全英文,不会用。

网友:
     看了各位大师的回复,小弟受益匪浅!
     楼主的检测结果我以为存在片面性,有些以偏概全了!其实原先的收音机、音响等电源,都是用分体元器件组装的线性电源,电容也用得不是很大(多为几个2200UF电容并联),多做关键点处的稳压+几级CLC滤波即可得到可忍受的——低纹波的电源;有的电路中低电压、低电流处多用R来代替L,用几级CRC滤波效果也一样可以轻松搞定常见干扰问题。
     开关电源、线性电源、电池各有各的长处和不足,取长补短、机制灵活、区别对待于实际用途中较适宜!

网友:
电池当然纹波最好,但是都应该加上负载测试更佳

网友:
探头并个10-20微法的电容补偿下自带电感
理论上电池是0纹波

网友:
hifi的用开关电源的话既要低的纹波 谐波分量,又要快的动态响应,成本真是高

网友(2018-10-25):
电源带上负载再测波纹,负载电流最好是脉冲形式,或者是电流波动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量干电池,看到的波形是底噪和探头引入的干扰

嗯,有道理。现在干扰多了,过去干扰少,据说30年前8瓦的电台北京能和南京通话,而且很清楚,现在需要上百瓦的功率才能联通。

网友:
谈谈个人的看法。示波器测试纹波电压现在一般是用交流耦合,20MHz带宽。现在的数字示波器一般底噪都不小,探头引入的干扰也需要考虑。都说开关电源纹波大,可是开关电源在计算机里cpu和显卡的供电在低电压下有几十安培电流也工作得很好。这种情况线性电源和电池几乎是没法应付的。所以讨论问题需要在确定的工况条件下才有实际意义。

网友:
空载测试没有什么意义,你试试三种电源都一样的容量,都带一样的负载测试就更有实际意义了。

网友:
我觉得各有各的用处,满足使用条件就好。

网友:
还是干电池波形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