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改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路”,今天又做一个实验。

楼主(2018-02-13):
今天看了自己发的帖子,突然想到,这零序电流互感器二次假设开路的话,输出的电压会有多高?电流有多大?
              实验器材:一只NDK-150的控制变,初级380/220V;次级:36/24/12/6V,容量150伏安。拆机零序电流互感器一只(从某牌DZ47LE漏电保护器拆出)。普通数字万用表及指针表各一块。16A空开一个。最后动用了上四的MF96vp万用表。
              将控制变初级绕组接上220V电源,次级6V绕组串接16A空开后短路,在导线上套上拆机零序电流互感器,互感器二次输出开路。
                 合上220V开关,合上已经短路的16A空开,约3~4秒后空开动作,跳闸,证明回路电流至少在20A以上。
                 用一个灵敏度2kΩ/V的指针万用表,拨到交流10伏档位,用双手按住红黑表笔,接在零序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这就是麻痹大意,认为那么小的互感器没有多高电压)。合上空开(随后放开扳机,其自行跳闸),双手轻微发麻,指针表指针偏转显示电压不足2伏。
                 改用一数字万用表,置于20V交流电压档,合上空开后,测得互感器输出电压4.3V左右。
                 纳闷了,4V电压怎么会电人呢?
                 还是这块数字万用表,拨到交流200mA挡,合上空开后,测得该互感器二次短路电流约70多毫安,可见漏保的零序电流互感器虽然体积很小,但其输出能量却不弱。
                  最后请出了上四厂的MF96vp,该表有峰峰值电压测量功能。将表接在互感器二次,附件峰峰值电压量程开关置于150V挡。合上空开,指针慢慢偏转,待停住一读数,好家伙,峰峰值电压近37V,当时一脑门子冷汗。
                  做这个实验,就是有个坛友回复,漏电保护器的二次并联的电阻不可取消。突然想到若是这互感器开路,它的电压有多高?唉,说了半天不让别人以身试电,今天自己也犯了这个低级错误,这多亏是这种微型的互感器,要是电力互感器估计这会我就见马克思去了。
                  从前在变电站值班时,就知道并理解了电流互感器不可开路的原因,没想到今天被漏电保护器的微型互感器给了一下子实实在在的教训。

楼主:
整个实验过程没有拍照,借用下眉版的照片:

缠着绿色胶带的就是零序电流互感器

缠着绿色胶带的就是零序电流互感器

这就是从网上找的,缠绕导线的就是零序电流互感器

这是网上找的

这是网上找的

网友:
多测一些点,看看电流变比与电流大小的关系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测一些点,看看电流麦比与电流大小的关系就更好了。

嗯嗯,不过今天主要是看一下在20A左右电流下,其输出能力大小。手中不具备调压器,也就不再折腾了。

网友A:
一个人做实验, 需要更加小心.

网友:
现身说法,注意安全。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B:
楼主是个细心人,安全第一。我想这个漏电开关能否变成一个电流检测开关。什么意思哪,全国有那么多电动车,那么多充电器在用,安全隐患很大。如果有一种开关电流小了或没了自动断电,能消除很多隐患。楼主能想想办法,加几个原件改造一下,造福广大车友。

网友C:
楼主的实验概念有点混乱,零序互感器是一个进出电流比较器。不能等同于电流互感器,那样是没有意义的。而且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电压互感器不能短路这是基本电工常识,也是铁的纪律不能违反。这就是在电工操作中违章不一定出事但是出事一定是违章操作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实验概念有点混乱,零序互感器是一个进出电流比较器。不能等同于电流互感器,那样是没有意义的。而且 ...

             您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我只把一根导线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也就是它变通为普通的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万用表测其二次绕组24欧左右,是为了看一下它一次通过较大的电流时,二次输出的电压幅度和短路电流。
              昨天用钳表测了下,这个NDK150控制变,6V输出短路,电流能达到65A左右。之前的实验,双手发麻,其原因已经在帖子里说过,不再重复。
              电压互感器不能短路,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这是铁的规定。之所以挨电,纯属麻痹大意,一厢情愿的认为这个小互感器没有那么高的输出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人做实验, 需要更加小心.

昨天用钳表测了下,6V绕组输出短路,其电流能达到65A,NDK150的控制变,其额定容量150伏安。
      幸亏是小型的电流互感器,越想越后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个细心人,安全第一。我想这个漏电开关能否变成一个电流检测开关。什么意思哪,全国有那么多电动车, ...

网购上已经有专门用于电动车充电的定时开关,定时插座,以及带时间继电器的空开,设定好时间,到时间自动断电,比拿漏电开关改造要高明的多。
       如果自己用于自己家的话,比较直接好弄的办法:用一个小型交流继电器,用1.0mm的漆包铜线重新绕制线圈,其匝数的多少根据自己的充电器工作时的电流决定,配合微调衔铁弹簧的力矩,使其在充电时衔铁吸合、充电结束(以充电器转灯或实测电池组实际电压为准)时释放。然后配合一个常开按钮即可投入使用。不过应注意:充电器工作时,其一次电流应小于继电器的触头电流。也可加交流接触器控制充电器的进线电源,改制的电流继电器只控制接触器的线圈。使用CJX2-0910型交流接触器即可满足使用要求,其吸合线圈损耗仅仅2VA。

网友A:
功率较大的变压器不宜直接短路。过大电流可能导致线圈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个细心人,安全第一。我想这个漏电开关能否变成一个电流检测开关。什么意思哪,全国有那么多电动车, ...

建议在电动车的充电插座上单独安装一只漏电保护器,可选DZL18-20型漏电断路器,具有手动分合电路和漏电保护功能。
       现在市面上有些商户(或网购商铺)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出售质量低劣甚至是假的漏电保护器,坑人不浅。选购漏电保护器,一定要选国产知名品牌,一些听都没听过的牌子最好别买。漏电保护器是关乎人身安全的,千万不能在这个上面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较大的变压器不宜直接短路。过大电流可能导致线圈过热。

这个变压器是废品站拆旧设备时看到的,顺手买回来的,老板当废铁卖给我,论斤称 坏了也不心疼
       这个不是过热的问题,时间一长变压器肯定冒烟。我做实验时尽量缩短了通电时间,在变压器进线上安装了一个空开,提前弄好钳形表及短路线,合闸手不离开把手,待表头指示数字稳定后读数,随即拉闸,整个过程不超过5秒。然后把变压器的线迅速拆下,拿到外边去通风冷却。现在是冬季,天津这里即便是白天温度也很低,不会对变压器造成实际损害的。

网友:
过载倍数不大还好说,太大的话瞬间铜丝就能发光了

网友D:
上四的MF96vp万用表。测连续的可以,瞬间峰值(玩具100K的表或波波)?表针都来不及反应。
37V ?
二次侧开路瞬间峰值远不止37V。
(即使设计成一次侧通过稳定连续20A二次测开路37V的,当瞬间20A特变时开路二次测也远超37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四的MF96vp万用表。测连续的可以,瞬间峰值(玩具100K的表或波波)?表针都来不及反应。
37V ?
二次 ...

这句话不太理解,“玩具100K的表或波波”。
       既然双手感到发麻,肯定此时二次的电压超过了安全电压的范围。我测试时是冒险让控制变二次短路,互感器输出接万用表,待表针稳定下来后的读数,大约37V(此时读数是峰值电压)。数字表读数约4V(我用的是优利德的UT890C+,是真有效值万用表),指针表显示其电压不足2V。
       不知道您看没前边的回帖,昨天用钳形表测了下,NDK150控制变6V绕组短路电流约65A,得亏是小型的零序电流互感器,这事越想越后怕,用一句时髦的词,细思极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四的MF96vp万用表。测连续的可以,瞬间峰值(玩具100K的表或波波)?表针都来不及反应。
37V ?
二次 ...

接通瞬间峰值远远不止37V,那是肯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句话不太理解,“玩具100K的表或波波”。
       既然双手感到发麻,肯定此时二次的电压超过了安全电 ...

谢谢交流

玩具100K的表,指的是UT71A 有峰值档,可测单次1毫秒的峰值,96单次肯定不行(表针反应不过来),要连续供电交流的峰值可测,96如测出是瞬间37V应该不会手麻

波波是示波器,用语不妥请原谅,

(我常把自己的UT139C和UT71A 自称玩具表,是因为坛内大多是好表,不自贬怕人家看不起)

有人提到二次侧并联的电阻不能开路,主要就是防止大电流瞬间突变引起二次侧互感开路高压

我们经常测普通变压器一次侧用R1欧档,不小心就会在表笔离开瞬间被电手,如用普通万用表测出开路也不高,应该用示波器测瞬间峰值(突变电流越大自感互感开路也大,不建议大家去拿自己的好设备去试,设备不安全)

我没看清前面的回帖,你已知道二次测互感远不止37V,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句话不太理解,“玩具100K的表或波波”。
       既然双手感到发麻,肯定此时二次的电压超过了安全电 ...

你这个实验好!给大家一个学习和了解。

没特殊需要千万不要去试,绝对不能一人或二人一起试,必须旁边有人监视(安全)下,才能试。

网友D:
楼主那个一次与二次的升压比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过去做过机床维修和供电电工,到是从来没测过电流突变互感和自感的瞬间峰值,

楼主的市电供电我不敢测 ...

          以前十来岁那会,用一个捡来的汽车继电器,常闭触点和线圈串联后接一个可调整流电源,继电器像电铃一样嗡嗡响,触点之间打火,手碰到线圈两端会被强烈的电击 ,接一个废弃的环形灯管两端接在继电器线圈上,灯管还会发出闪烁不定的微弱白光。 后来看了一本书才知道,跟当年使用的振动子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利用线圈通断直流电的自感现象。
          图文并茂,实验说明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一次与二次的升压比也不小

同行,我也是电工。
      确实是,漏电保护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体积很小,目测其磁环直径不超过30mm,二次绕组铜阻24欧,在我的实验中,UT890C测其短路电流能达到70多毫安,其输出能力相对来说还是很大的。由此可见,如果是普通的电流互感器(例如低压柜中常见的LMZJ1型),其二次开路,峰峰值电压上千伏肯定不止,规程规定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是必须、严肃认真遵守的,违反了它,出事故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交流

玩具100K的表,指的是UT71A 有峰值档,可测单次1毫秒的峰值,96单次肯定不行(表针反应不 ...

         我手里最好的数字表是优利德的UT70B,个人觉得足够业余条件下的使用,手里也有一些数字万用表,指针表现在没有留下几个,有些老表都卖了,主要是配件不好找,另外随着适应了数字表的使用,目前以数字表为主,针表为辅。
         没必要追求进口或洋品牌的高价表,我们不是搞计量学的,非得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几位。对于测量电压来说,普通的电子线路,2.5%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市电来说,220V和225V,380V和390V的读数差额真的算不了什么。
         国产数字表,个人体会,优利德的质量算是一流的,就是低端的UT33系列小表,都皮实耐用(百度电工吧已经有师傅指出,UT33皮实抗造,很好的电工用表,小巧便携)。胜利反而这几年质量越做越滑坡,手底下有一块胜利9801,偶尔有开机后蜂鸣器挡失效的情况,用酒精清理八卦盘之后故障排除。有一次开机用蜂鸣档,表头数字乱跳,关机再开还是乱跳,转动一圈量程开关后消失,测量也正常,被我当作外出干活的炮灰表了,哪天坏了就拆掉外壳,留着线路板。 反倒是十几年前的胜利890D,现在还是好好的。华仪的表不错,不过近几年看到网购上好像不太兴盛。置于伊万的表,很少接触,手底下有个伊万的数字兆欧表,很少用。买了个便宜的ZC25手摇表,出去干活用。有个新华谊(PEAK METER),前些天从JD上撸了两个,拨子跳步干脆利落,测量准度也不错,关键是价格还不高,耐用程度有待观察。在公司里上班,用一块优利德的UT33B,用了三四年才报废(其实就是八卦盘脏了,清清就行),给买了个便宜的DT830B。 不过还行,830B的误差还算可以,在接受范围以内(按指针表定标2.5级),只是耐用程度不好说。
        突然想起一句话:“顺潮流者生,逆潮流者消”。用老表只是情怀,真干活还是数字表+随便一块指针表来的实在。

楼主:
对于电工来说,普通的三位半万用表就足够日常检修、安装、调试使用。4位半的表已经很精确了,五位半或六位半没必要,一块福禄克的F15B低端表可以买好几块国产的3位半表,真没必要去追求这些洋牌子,华而不实的玩意。
         某些品牌的国产万用表,体现在耐用程度和安全性方面不太理想,不过使用上完全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过去做过机床维修和供电电工,到是从来没测过电流突变互感和自感的瞬间峰值,

楼主的市电供电我不敢测 ...

我那个实验也是用一个NDK150控制变,用二次侧6V输出端,冒险将其6V端短路情况下测试的。这个控制变可以输出:36,24,12,6V四档电压,可作为安全隔离变使用,它本来就是机床上提供控制回路用电、安全工作灯照明的变压器。市电短路就没那么幸运了,触电不说,家里的空开就得跳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手里最好的数字表是优利德的UT70B,个人觉得足够业余条件下的使用,手里也有一些数字万用表, ...

你手上的96 那个时代是神器,80年代初,我有空就经常走到上海南京东路大庆电子商店,在万用表柜台盯着96有半天好看,心想那天自己也有一台。(但到今天也没摸过), 今天的4282、289随便买,71A是最便宜的100K表(400元)。记得96不带附件组就要快300元了。

我工作后自己买了MF40大概不到40元。

业余爱好其实玩具139C 是最实用的,289、4282也就频响高,玩具表+二极管都可搞定(除波纹不行和峰值), 至于毫欧档,玩具表+10mA恒流(LM317) 也OK

好表的毫伏档还不如玩具表的毫伏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手上的96 那个时代是神器,80年代初,我有空就经常走到上海南京东路大庆电子商店,在万用表柜台盯着96 ...

MF96vp万用表是国产高灵敏度、多功能指针万用表代表作之一,随着数字万用表的普及,MF96vp昙花一现,随着上四厂的改制和变动,也成了历史。
        现在很多数字万用表相比80年代,降价幅度很大,功能也多了不少。见过某位无线电前辈,85年买了一块DT830B,花了300多元,相当于一台国产录音机的价钱,当时的830B是引进日本技术在我国组装的。当然了,80年代的物价与现在的物价也不可比较,如果换算到今天的钱相当于3000+,可如今你舍得3000+买国产数字万用表,相当于电力计量专业院校的水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电工来说,普通的三位半万用表就足够日常检修、安装、调试使用。4位半的表已经很精确了,五位半或六位 ...

强电维修,单位用最好买日置或俘虏可,最差也得UT。

强电钳表更实用,机器供电检测跳灯( 100W灯泡)比万用表更实用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手上的96 那个时代是神器,80年代初,我有空就经常走到上海南京东路大庆电子商店,在万用表柜台盯着9 ...

MF40我还有两块,新的,当年MF40就是普及型万用表之一,量程较齐全,唯一不足是电流挡偏少。
       手底下有一本杜虎林老师编著的《指针万用表使用与检修》一书,书中还介绍了针对一些量程偏少的万用表,自制测量附件的电路图及设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电维修,单位用最好买日置或俘虏可,最差也得UT。

强电钳表更实用,机器供电检测跳灯( 100W灯泡)比 ...

哈哈,白炽灯应用于检修,确实实用的很,我在公司里自己弄了个灯口和25W的泡子,两根硬线做了一个。有时候用到检修照明电路很方便,直观,有一次还当临时灯用了,解决了大问题。
       小企业,就没那么多讲究,啥便宜买啥,没法弄的事情,不过还好了,没让自己掏钱就算好事。百度电工吧也有师傅说过,有时单位都舍不得出钱,还得自己搭钱买工具,这还不是一两个这样,一看那工具照片,修自行车的师傅用的都比他高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白炽灯应用于检修,确实实用的很,我在公司里自己弄了个灯口和25W的泡子,两根硬线做了一个。有时 ...

断保险丝和缺相等等,电笔和万用表会误判,登高万用表也携带不如跳灯,而强电多是380、220、36V只要区分不要精度、接触器保险丝连接处测试也方便,
跳灯亮暗就能判断,
其实也是过去条件限制想出来,

今天再差的单位最起码给电工配个,UT210E、139C,

网友E:
电感断线瞬间电人厉害,因为经常接触24V直流供电的刹车离合一类。被电了两个老实了

话说买个工具也这么麻烦,我们领导说只要有用,买!去年败了福禄克179C,UT70D,TH2822D电桥,买回来还没用上两回。同事都用UT210E和三娃的CD800A

网友B:
我看了几遍,很长知识,我也有了一些想法。一般的漏保30ma电流脱钩,就是说7W左右的功率。现在讲的是提高灵敏度,降低灵敏度应该如何改动电路呢,比如说我需要90ma电流脱钩,也就是20W左右。为什么这样做,我的电动车是锂电池,60V50A的容量。充电时电流很大,最少20A。充满电时充电器待机是15W左右。我想改动一下漏电保护器,充电时合上漏保,充满电后,也就是充电器待机状态漏保跳闸,切断电源。淘宝网我找遍了,没有合适的,基本上都是时间定时器,请教楼主,怎么改降低灵敏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几遍,很长知识,我也有了一些想法。一般的漏保30ma电流脱钩,就是说7W左右的功率。现在讲的是提高灵 ...

您可能对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还有些误解,漏电保护器是检测零火线的电流差,当这个差值大于某个值,例如30mA,它就脱扣保护。
您的充电器无论是充电时还是待机时,经过漏电保护器的零火线的电流差都是零,充电器的工作电流变动不会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

到是可以自己DIY一个您设想的玩意,漏电保护器的检测线圈拆出来,其上随意穿一根电源线。用线圈检测出的电流信号经控制电路去控制一个继电器吸合,给充电器供电。
控制电路检测电源线电流,小于某个值时释放继电器,充电器断电。
再给继电器触点并联一个轻触开关,充电时按一下开关,控制电路得电开始工作,检测到充电器工作电流大于控制点后使继电器维持吸合,充电器工作电流小于控制点后继电器释放,控制器和充电器全部断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您可能对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还有些误解,漏电保护器是检测零火线的电流差,当这个差值大于某个值,例如 ...

  朋友,我就是这个意思,话只说了一半,谢谢你。就是随便拿出一根火线或零线,在可控硅前加个220V的继电器,绕过脱扣继电器接到电源线上,常闭触点接那个按钮两端。这样充电时合上闸,继电器吸和正常充电。充完电,电流小了,跳闸,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就是这个意思,话只说了一半,谢谢你。就是随便拿出一根火线或零线,在可控硅前加个220V的继电 ...

建议你参考12楼的帖子。改漏保也是个技术活 ,改不好就会出事,所以我在回帖中不建议不熟悉漏保工作原理的人,别盲目的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断线瞬间电人厉害,因为经常接触24V直流供电的刹车离合一类。被电了两个老实了

话说买个工具也这么 ...

遇上嘛都不懂的,你也没办法。
       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很多事情,真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可能对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还有些误解,漏电保护器是检测零火线的电流差,当这个差值大于某个值,例如 ...

其实用不到动漏电保护器,12楼我给出了一个方案,用普通的小型交流继电器(如JQX-13F型小型交流中间继电器),将原来的吸合线圈拆除,用不小于1mm的漆包铜线冲绕线圈即可,实际上是做成了一个电流继电器,配合一只常开按钮即可(也可用小型的自动复位钮子开关、翘板开关、甚至门铃按钮代替),如能找到老式彩电使用的电源开关(所谓推推开关),更好,将其锁钩拆除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用不到动漏电保护器,12楼我给出了一个方案,用普通的小型交流继电器(如JQX-13F型小型交流中间继电 ...

您这个方案比我预想的简洁多了,弄了个比您这个繁琐的方案。

原本的设想是不打漏电保护器的主意,做个控制盒放在用电器前面,盒上留个启动按钮,按以下按钮负载得电开始工作,当工作电流小于预设值(可调)时延时(可调)一段时间连控制盒和带负载全部断电。
设想的草图:
RK1调节电流控制点,RK2调节延时时间。
只是草稿,现在这样不太理想,启动时按钮AN的电流比较大,还有改进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参考12楼的帖子。改漏保也是个技术活 ,改不好就会出事,所以我在回帖中不建议不熟悉漏保工作原 ...

  12楼的我反复看了几遍,谢谢指导。改装时我会加一个220v的隔离电源确保安全。我把漏保就当一个互感器,可控硅上面加一个220v的继电器,接到220v电源上。常闭触点接可控硅上面那个点和每月实验可靠那个按钮的下方。这样脱钩继电器就是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您这个方案比我预想的简洁多了,弄了个比您这个繁琐的方案。

原本的设想是不打漏电保护器的主意, ...

  谢谢指导,给你添麻烦啦。我嘴笨心里想的说不明白,我想的你看就知道了。就是可控硅不接脱钩继电器,加个220v的继电器,直接接220v电源上。后加的继电器长闭触点一个接脱钩继电器原来接可控硅的那个点,另一个接,每个漏保都有一个每月实验漏保是否正常的按钮,实际就是一个开关,就并联接在下面。我这样行吧。一会上一个图
   我想了想,简单点说就是可控硅控制后加的继电器,不控制脱钩继电器,后加的继电器触点控制脱钩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给你添麻烦啦。我嘴笨心里想的说不明白,我想的你看就知道了。就是可控硅不接脱钩继电器, ...

按您的思路改了改:

原脱扣线圈的位置替换为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常闭触点与脱扣线圈串联接市电。

市电电流较大时,可控硅被触发,继电器得电吸合,脱扣线圈失电,脱扣机构不工作。
市电电流下降到预设值时,可控硅截至,继电器释放,脱扣线圈得电,漏保脱扣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