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感应电动势

楼主(2018-02-14):
请问收音机的感应电动势一般多大,下面这个矿石收音机原理图,检波用的二极管是1n60,导通电压要0.2V吧,也就是信号要大于0.2V,是不是太强了,是不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
一般来说,矿石收音机的信号强度并不足以使检波二极管完全进入导通区。
当检波器输入的调幅信号幅度≤0.2V时,处于小信号平方律检波方式,特点是工作在二极管输入伏安特性曲线的弯曲部分。

网友:
二极管检波分三个区,0到饱和电流起始区,饱和电流起始区到线性区,第3部分是线性区,第一区效率最低到线性区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