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计奇特的变压器

楼主(2018-02-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很少见,次级如果这么搞,内阻肯定小不了。

网友:
楼主还有这个多余的吗?能否出让我一个?
这个我始终想要1个制作交流可调电源,用于维修变压器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变压器,不是调压器。为什么设计奇特,就因为他是变压器不是调压器

呵呵,我知道,那么请问:能否割爱一各呢?

网友:
这是啥上用的,能调电压?

网友C:
有的交流稳压器里用的就是类似这种变压器,大环变,碳刷滑动,电机伺服的,电压波动能听到里面电机运转动作的声音

网友:
真的未见过,开眼了。楼主可告诉一下是什么用的吗?

网友:
看着就是像自耦变压器

网友:
八零年我在光学厂见过,问老师傅说是显微镜下面调光用的。

网友:
是不是调电抗的设备

网友:
我有一个老放映机还是什么的变压器,初级多绕组抽头通过转换开关切换次级就可输出不同电压。一般都是次级多抽头例如学生电源。

网友:
好像接触调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变压器,不是调压器。为什么设计奇特,就因为他是变压器不是调压器

变压器是必须的,看样子是在改变线圈匝数,为什么不是调压呢? 那改变匝数的作用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交流稳压器里用的就是类似这种变压器,大环变,碳刷滑动,电机伺服的,电压波动能听到里面电机运转动作 ...

稳压器二次有比较电路,反馈给伺服电机调整变压器匝数来保证输出稳定电压。

网友:
不管是不是自耦,这个工艺非一般人工可做的出来

网友:
这种结构极少见,估计是个人实验做的,工厂大批量可能性不大。开眼 了

网友D:
请问,这种滑动碳刷方式为什么不怕碳刷造成的匝间短路?尤其是调压器。它碳刷的宽度一般都大于2匝的线间距离,我们都知道,当碳刷同时压着2根线时即造成匝间短路。但是为什么还能正常工作而不烧坏?这点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请了解这方面的朋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种滑动碳刷方式为什么不怕碳刷造成的匝间短路?尤其是调压器。它碳刷的宽度一般都大于2匝的线间距 ...

调压器碳刷不是一块整体的石墨块,而是像类似梳子那样的结构。石墨在纵向呈梳状结构,横向每个“石墨尺”之间有电阻率稍大的间隔结构。

因调压器相隔匝之间的压差并不大,而碳刷横向的电阻却比较“大”,这样即使碳刷横向“短路”了相邻两匝,流过碳刷的电流却不大,不会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匝间短路。

而从纵向上看,碳刷却可以理解成很多尺状石墨条并联成一个整体的石墨块,不影响电流输出。

如图:

红色是匝间短路电流,因在石墨中走过路径较长,电阻较大。又因相邻匝间电压较小,所以短路电流不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路。
从纵向上看,碳刷是由n个黑色结构并联的,电阻较小,不影响电流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知道,那么请问:能否割爱一各呢?

普通精密调压器断开110输出,输入110.输出隔离后的0一110,若要出入220十110变220变压器,

网友:
谢谢bg1trk朋友热情回复。通过您图文并茂的讲解收益匪浅。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F:
带有伺服电机的,明显是自耦调压器(稳压器)。
早些年有一些交流稳压器就是这种结构,当年我在家电维修行业干的时候用过这样的交流稳压器。很常见的结构,设计没啥新奇的。由于这种调压(稳压)方式受制于伺服电机的机械动作速度,所以不适用于负载大幅度波动的场合,因为那样会造成调压滞后以及过冲。

网友:
其实楼主的那个变压器完全可以用一个小的自偶调压器和一个中间变压器完美代替而且效果好与前者

网友:
做工很精致,看着很养眼!谢谢!

网友:
德国老的做工真是让人佩服

网友:
做工真不错,实际这就是个调压器的功能。

网友:
比较少接触这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压器碳刷不是一块整体的石墨块,而是像类似梳子那样的结构。石墨在纵向呈梳状结构,横向每个“石墨尺 ...

长知识了,又偷学了一招
还想学习一下,就是调压器的碳刷要是更换,就不能更换普通的碳刷,可没有梳状结构的碳刷,可有其他的什么方法代替吗。多谢了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压器碳刷不是一块整体的石墨块,而是像类似梳子那样的结构。石墨在纵向呈梳状结构,横向每个“石墨尺 ...

多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有伺服电机的,明显是自耦调压器(稳压器)。
早些年有一些交流稳压器就是这种结构,当年我在家电维修行 ...

说的有道理,现在的要求高的电子设备,稳压精度要求高,要求响应时间越短越好。所以自耦调压器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