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门禁卡内部是基于什么原理?

楼主(2018-02-14):
不懂就问,物业门禁卡内部是基于什么原理?我用手电照,透过塑料内部好像有个小线圈。谢谢解答

网友:
很普通的非接触式射频卡,基本原理跟公交卡类似。
卡的夹层里面有微带天线线圈,接近门禁主机的时候,天线上面感应到门禁主机的信号,产生感生电流,这电流提供给卡里面芯片做电源,卡内芯片得到电源后开始工作,通过天线跟门禁主机进行无线通讯,进行鉴权,鉴权通过就打开门或者道闸,鉴权失败就保持闭锁。
按照里面芯片的不同,有ID卡和IC卡之分,ID卡只是记录一个单纯的ID,主数据是保存在门禁主机里面,只要ID对了就鉴权通过。IC卡的话,在通讯的时候还会加密,每次通讯的交互的信号编码数据都不一样,可以防止私自克隆卡。

网友:
个人认为是,蓝牙

网友:
里面有一个米粒大的芯片,分区存储了一些信息,芯片的工作电源感应和收发数据都是通过一个线圈来完成的。

网友:
我的一个门禁卡坏了,打开后有一个漆包线线圈。估计是几个微亨级的。

网友:
这个东西,说是存储东西,大部分只是存储了一个序号,然后,读出这个序号来后,在和数据库里进行比对进行相关的动作。往上写信息的比较少。

网友:
如何鉴别它的好坏 好像还有一个红外接收头

网友:
2楼和6楼是正解。

网友A:
楼主的卡上有洞,是原带的还是你打的?如果自己打洞把线圈打断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卡上有洞,是原带的还是你打的?如果自己打洞把线圈打断了就不能用了。

卡上的洞是原带的。便于栓钥匙,设计人性化。用手电照,光透过塑料,线圈在卡的中间。

网友(2018-08-31):
大部分都是感应线圈那种,车库用蓝牙的多

网友B:
ic卡或者id卡,id卡可以被5577模拟。
克隆难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卡或者id卡,id卡可以被5577模拟。
克隆难度低。

大多数ID卡门禁只读取32位(4字节)卡唯一编码(ID)

网友:
RFID 卡初期是只读的如id卡 后来支持读写 如宾馆房卡 饭卡 水卡 现在的的银行卡带cpu操作系统

网友:
门禁卡绝大多数是 ID卡 小米 华为的手机可以通过NFC模拟。

网友:
给你看看 已结好奇之心

原件

原件

网友:
用带NFC功能的手机扫描一下就知道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