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P7型晶体管收音机高中频电路常见故障检修

楼主(2018-02-14):
春雷3P7型晶体管收音机高中频电路常见故障检修
近年来上海无线电三厂生产的晶体管收音机,如3T5、3T8型台式机和3P7、3P8型便携机中,采用了新颖的高、中频电路;自动增益控制电路。有些维修人员对这些电路不甚熟悉,按修理普通晶体管收音机的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破坏了整机正常工作。为此,本文以3P7型便携机为例简单介绍一下有关电路,然后介绍常见故障检修方法。
    一、高中频电路特点  图1是春雷 3 P 7收音机的中、高频部分方框图,图2是3P7整机电原理图。从图可见,与普通晶体管收音机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①采用独立式本振电路,其特点是工作稳定,天线回路和振荡回路之间的牵制作用小。②短波输入回路B2、B3的槽路线圈冷端与基极线圈分别用C8、C9耦合(如图3),使短波段低端,槽路和基极线圈之间的耦合系数加大,提高了低端的接收灵敏度。同时C8、C9又是槽路电容的一部分,作为天线回路的垫衬电容,以满足短波段三点统调要求。③混频级的负载为第一对双调谐中频变压器,初级回路采用 1000 PF(C13)大容量作槽路电容,因而对混频后产生的各种组合频率有非常好的旁路作用,大大提高了混频级和中放级的稳定性。虽然牺牲了一些混频增益,但由于中放稳定,增益可以作得较高,中、高频的总增益仍旧不低。由于初级槽路电容为1000pF,谐振阻抗较低,中频变压器初级不用抽头就可以与晶体管匹配。耦合电容(C16)选取临界耦合,兼顾了通带和选择性。④两级双调谐中频变压器次级均采用电容分压耦合方式。见图4、5。B4上的中频信号由C17(0.01μ)和C18(510pF)分压后加到BG3基极,B7上的中频信号由C22(0.01μ)和C23(510pF)分压后加到BG4基极上。C22和C23(C17和C18)串联后又和中频变压器次级组成谐振回路。这种方式的传输系数可通过改变分压比来调节。这种耦合方式对高次谐波滤波效果好,C17、C22又起到晶体管基极旁路电容作用。⑤末级单调谐中频变压器初级抽头为48圈,次级也是48圈,匝数比为1:1,对交流来说,相当于集电极与检波二极管直接相连。因此小信号收听时检波二极管仍能得到较大的中频电压,减小了小信号时的检波失真,有利于远地台信号的收听。③高中频电路各晶体管基极供电均取自BG5电子滤波管发射极处的稳压输出端(图6)。A点输出稳定的1.4V~1.5V( 2DS1也可用 3 DG 6的 e-b结代替,其正向压降为 0.7V)。本振管集电极电压由4只 2 DS1串联稳压供给,B点可输出稳定的2.8~3V。这样,高中频各部分电路工作稳定可靠,不受电源电压波动影响。
〖图片〗宽663×高359

网友:
赞一个!附件内容陈述详细易懂,虽然已经很多年没碰过收音机了,但一看电路依然感觉到基本功还没丢,其实,此电路的确新款,但整体基本还是大同小异,只要认真理清线路结构,工作原理基本就已经很清晰了。

网友:
3p7的电路结构确实不错。比起同时代的许多机器要好,至少他是独立本振。

网友A:
我把3P7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了新的,立马就恢复了出厂的状态。

网友B(2019-11-22):
引用 网友A:
我把3P7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了新的,立马就恢复了出厂的状态。

我在广坛买了台外观很新的3P7,收到后看看灵敏度怎样,不好的话也把电解电容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广坛买了台外观很新的3P7,收到后看看灵敏度怎样,不好的话也把电解电容换了。

期待您的3P7接收情况良好,我建议还是换掉电解电容为好。

楼主(2021-09-01):
引用 网友A:
期待您的3P7接收情况良好,我建议还是换掉电解电容为好。

最终是否全部更换了电解电容。

网友A(2021-10-25):
引用 楼主:
最终是否全部更换了电解电容。

您好,我是把3P7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了新的,效果好啊,灵敏度都提高了不少,底噪声也减少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是把3P7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了新的,效果好啊,灵敏度都提高了不少,底噪声也减少了许多。

谢谢!那我也全部更换电解电容。

网友B(2022-10-26):
我把2台3P7都换了电容,灵敏度不错,该机有2个缺陷,1是波段开关结构不好,松松垮垮的,还有调谐机构不好,少装一个轮子,我的2台3P7的拉线把塑料板都拉出了一条深深的沟。

楼主(2022-12-03):
引用 网友B:
我把2台3P7都换了电容,灵敏度不错,该机有2个缺陷,1是波段开关结构不好,松松垮垮的,还有调谐机构不好, ...

该机确实有这2个缺陷

网友C:
我的3P7也是波段开关费劲、调谐拉伸磨断。
该机的低频采用阻流圈式并联推挽,输出功率相对大、频响好;喇叭采用16欧的,在4吋喇叭中声音算不错的了;刻度盘有机玻璃的照明设计在便携机中是很有特点的,淡淡绿色看起来很舒服。
我的机子电源电压不能加满,搞了转为噪声无台,暂时用3.3V使用,再2.8~3.3声音无影响,有时可以到4.5,情况不稳定。暂时不想动电路板。以后慢慢再学楼上几位朋友,换电解电容。

网友B(2023-01-07):
引用 网友C:
我的3P7也是波段开关费劲、调谐拉伸磨断。
该机的低频采用阻流圈式并联推挽,输出功率相对大、频响好;喇 ...

电源电压不能加满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不能加满是什么意思?

比如6V电源,用稳压电源供电,在3~3.4都正常工作,加的再高就噪声无台了,另外刚加电要2~3S后才有声音,比正常情况延迟多了,可能是退耦电容失效+电源滤波电容失效。
因为可调电源,就一直这么用着,暂时不想焊电容。由于该机高中频通道的偏置都是稳压后的1.4V(其中本振和混频部分单独2.8V),所以基本听不出来。但低于2.7V也不能工作。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C:
比如6V电源,用稳压电源供电,在3~3.4都正常工作,加的再高就噪声无台了,另外刚加电要2~3S后才有声音 ...

用作稳压的几只二极管可能开路了